闂備礁鎼ˇ顖炴偋閸℃鑰块弶鍫氭櫆椤洟鏌i悢铏光€�

楼主:
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ppc2003 开发的程序能在windows Mobile 6下运行吗?
fjfzpeggy
fjfzpeggy

网友A(2008-06-02):
ppc2003 开发的程序能在windows Mobile 6下运行吗?
请问各位大侠,我用ppc2003开发的程序,现在需要给用户写运行环境,该如何写呢,我测试过可以在Windows 5.0 下运行,但是可以在Windows Mobile 6.0环境下运行吗,望各位大侠指点?
windows
测试
运行环境
Mobile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最好做一些实际验证。
做这类开发,有目标设备来做测试,是基本要求。

网友C:
恩,好的,谢谢,我们应该最终就是在Windows 5.0下运行,但是我在想该怎么写运行环境,我写的是Windows Mobile 2003 及以上版本,又觉得有点不妥,

网友:
不好说。
你应该使用mobile的模拟器来测试一下。
去微软下载一个mobile的sdk安装就有了。
最好还是需要实体机来测试才能保证你的程序。

网友D:
恩,好的,谢谢了!我再顺便问一下,在PDA上向编辑框里输入字符触发的是什么事件?我怎么发现在设备上向编辑框里输入字符时根本不触发OnChar事件呢,而在模拟器上调试时它就会触发,望高手指点!

网友E:
WM_COMMAND消息
从它的wparam的高位是: - EN_CHANGE
详细用法可以从帮助中获取

网友F:
谢谢lenux,那我要想控制编辑框智能输入数字和点该怎么办呢?我以前重写了OnChar事件,发现在模拟器上可以,而在设备上输入数字和字母根本不会触发OnChar事件,而输入BackSpace、空格等可以触发该事件,请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