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IN32中的BUTTON控件贴上BMP图?

楼主:
如题,谢谢!

网友:
CBmpButton派生与Cbutton类,函数一为按键抬起
BOOL CBmpButton::SetBtnUpImg(CString strUpImge)
{
        CString strFile = L"\\Flash Disk\\Skin\\Button\\"+strUpImge;//指定图片路径
        HBITMAP hBitmap = SHLoadDIBitmap(strFile);
        if(hBitmap!=NULL)
        {
                m_UpBitmap.m_hObject=hBitmap;
                return TRUE;
        }
        else
        {
                AfxMessageBox(strFile+L"资源不存在!");
                return FALSE;
        }
}
函数二:按键按下
BOOL CBmpButton::SetBtnDownImg(CString strDownImage)
{
        CString strFile = L"\\Flash Disk\\Skin\\Button\\"+strDownImage;
        HBITMAP hBitmap = SHLoadDIBitmap(strFile);//This function loads a bitmap from the specified file
        if(hBitmap!=NULL)
        {
                m_DownBitmap.m_hObject=hBitmap;
                return TRUE;
        }
        else
        {
                AfxMessageBox(strFile+L"资源不存在!");
                return FALSE;
        }
}

网友:
GG,我是在WIN32下面,不是MFC~~~~

网友:
用SetWindowLong为控件创建一个新的消息处理函数,然后自己处理WM_PAINT消息和LBUTTONDOWN消息,在里面画图,其他消息调用CallWindowProc调用原来的消息处理函数

网友:
能不能说的明白点呀,小弟有点不明白,最好能有一点SAMPLE CODE

网友:
就是仿照mfc的方式,把button的消息处理接过来自己处理,然后在paint消息中自己画了。

直接用win32比较麻烦,不用mfc可以考虑wtl,非常方便,体积也小。

网友:
应该CBitmapButton 就可以了

网友:
可不可以用BITBLT函数呀

对了,我是WIN32哦,没有CBITMAPBUTTON类的~~~

网友:
自己画需要用到bitblt,如果我没有记错

网友:
自绘BUTTON,VC下的源代码,网上有。

网友:
一群垃圾

不会不要瞎叫。。eeworld垃圾越来越多了。。

我给一个调试通过的给你(没有优化版,优化的我写成了一类,东西太多,这个简单,容易看懂)

hwndChild = CreateWindow(
                        TEXT("Button"),
                        TEXT("Close"),
                        BS_PUSHBUTTON  | WS_VISIBLE |WS_CHILD|BS_OWNERDRAW,// OWNERDRAW自绘按钮标识
                        436,
                        3,
                        39,
                        33,
                        hWnd,
                        (HMENU)(IDC_CLOSE),
                        hInst,
                        NULL);
                if(!IsWindow(hwndChild))
                {
                        DestroyWindow(hWnd);
                        return 0;
                }
WM_DRAWITEM消息调下面函数:
LRESULT CALLBACK DoDrawitemMain (HWND hWnd, UINT wMsg,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HBITMAP hBmp;
        LPDRAWITEMSTRUCT lpDIS = LPDRAWITEMSTRUCT(lParam);
        RECT rectBtn;
        rectBtn.bottom = lpDIS->rcItem.bottom;
           rectBtn.top = lpDIS->rcItem.top;
        rectBtn.left = lpDIS->rcItem.left;
        rectBtn.right = lpDIS->rcItem.right;
        INT i;
          HDC hdcBmp = CreateCompatibleDC(lpDIS->hDC);

          if((lpDIS->itemState & ODS_SELECTED ) ||(lpDIS->itemState == (ODS_FOCUS))||(lpDIS->itemState == (ODS_CHECKED)))

                        switch(lpDIS->CtlID)
                        {
                        case IDC_CLOSE:
                                 hBmp = LoadBitmap(hInst,MAKEINTRESOURCE(IDB_CLOSEY));
                                 i = 0;
                                 break;

                        }

              }

      //未按下时显示图片
         else //if(((lpDIS->itemAction&ODA_DRAWENTIRE)||
                   //(lpDIS->itemAction == ODA_SELECT))&&!(lpDIS->itemState == ODS_FOCUS))
               {
                        switch(lpDIS->CtlID)
                        {
                        case IDC_CLOSE:
                                hBmp = LoadBitmap(hInst,MAKEINTRESOURCE(IDB_CLOSEN));
                                i = 0;
                                break;
                        }

              }
          HGDIOBJ hOldSel = SelectObject(hdcBmp,hBmp);
          BITMAP bmp;
          GetObject(hBmp,sizeof(BITMAP),&bmp);
          BitBlt(lpDIS->hDC,rectBtn.left,rectBtn.top,bmp.bmWidth,bmp.bmHeight,hdcBmp,0,0,SRCCOPY);

      SelectObject(hdcBmp,hOldSel);
          DeleteObject(hBmp);
          DeleteDC(hdcBmp);
        return 0;
}

网友:
恩恩,这个方法好,谢谢lyc7898大哥~~~~
马上结贴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