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下的api使用(截屏及应该程序状态等问题)

楼主:
在xp上有很多可以使用的api用来截屏,可以用GetForegroundWindow等得到某一个进程的状态,比如是不是在最前端显示等,那么在wince下有这些api吗?如果没有,怎么实现对某一个应该程序的监控啊(如,开启,最前端等)。
还有截屏生成图片怎么实现?

网友:
ce下有。

功能都能实现。

截屏生成图片网上有类似代码,可以找到的。

网友:
在哪里啊?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网友:
有哪位兄弟知道哦

网友:
是的啊~ 我这边就这边就有啊
你看看吧,看是否有帮助
/*
函数名称:拷贝屏幕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nWidth  : 存储屏幕宽度
nHeight : 存储屏幕高度
返 回 值:存储屏幕位图
*/
HBITMAP CopyScreenToBitmap(int &nWidth,int &nHeight)
{
        // 屏幕和内存设备描述表
        HDC  hScrDC, hMemDC;
        // 位图句柄
        HBITMAP  hBitmap, hOldBitmap;
        // 屏幕分辨率
        int  xScrn, yScrn;

        //为屏幕创建设备描述表
        hScrDC = CreateDC(_T("DISPLAY"), NULL, NULL, NULL);
        //为屏幕设备描述表创建兼容的内存设备描述表
        hMemDC = CreateCompatibleDC(hScrDC);
        // 获得屏幕分辨率
        xScrn = GetDeviceCaps(hScrDC, HORZRES);
        yScrn = GetDeviceCaps(hScrDC, VERTRES);

        //存储屏幕的长宽
        nWidth = xScrn;
        nHeight = yScrn;

        // 创建一个与屏幕设备描述表兼容的位图
        hBitmap = CreateCompatibleBitmap(hScrDC, xScrn, yScrn);
        // 把新位图选到内存设备描述表中
        hOldBitmap = (HBITMAP)SelectObject(hMemDC, hBitmap);
        // 把屏幕设备描述表拷贝到内存设备描述表中
        BitBlt(hMemDC, 0, 0, xScrn,yScrn,hScrDC, 0, 0, SRCCOPY);
        //得到屏幕位图的句柄
        hBitmap = (HBITMAP)SelectObject(hMemDC, hOldBitmap);
        //清除
        DeleteDC(hScrDC);
        DeleteDC(hMemDC);
        // 返回位图句柄
        return hBitmap;
}

void CCopyScreenDlg::OnBtnsnap()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HBITMAP        bmp;
        int nWidth,nHeight;
        //抓取屏幕
        bmp = CopyScreenToBitmap(nWidth,nHeight);
        //将抓取的屏幕压缩显示到窗体上
        CDC *pDC = new CClientDC(this);
        CDC srcDC;
        CRect rect;
        this->GetClientRect(&rect);
        rect.DeflateRect(0,20);
    //绘制显示区域矩形
        CPen pen;
        pen.CreatePen(PS_SOLID,2,RGB(0,255,255));
        pDC->SelectObject(&pen);
        pDC->Rectangle(rect);
    //显示屏幕
        srcDC.CreateCompatibleDC(pDC);
        srcDC.SelectObject(bmp);
        pDC->StretchBlt(rect.left+2,rect.top+2,rect.right - rect.left - 4 ,rect.bottom - rect.top - 4,&srcDC,0,0,nWidth,nHeight,SRCCOPY);
        DeleteObject(bmp);

}

网友:
公司的上一个项目.我就用了截屏

难度不大.

网友:
wince 截屏是比较简单,整个屏幕就一个dc,随便在哪个窗口等到dc都能把整个屏幕截下来

网友:
截屏简单,但是... ...

如果一个窗口如果不在最顶端,能不能直接截到这个窗口的位图?

比如想截取桌面背景图片,但桌面上有其它窗口覆盖,这时能不能截取到桌面的背景?

如果哪位高手能够解决,另开贴给分!

网友:
哈哈楼上的,你说的都可以解决的,找到不同的句柄就行了,结贴了....

网友:
楼上的,请教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窗口的句柄全部都可以找的到的,可问题是如果这个窗口被其它窗口遮挡住了,你是截不到这个窗口的图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