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请教!在wince实现中文输入法,并且可以通过小键盘拼写 ...

楼主(2008-04-04):
请教!在wince实现中文输入法,并且可以通过小键盘拼写出来???
如题!!!
键盘
中文输入法
wince

网友A:
在WINCE5.0平台上

网友B:
怎么没人来解决呢??

网友C:
可以
不过没有免费的

网友D:
啊 ??这个还要收钱吗?能不能帮忙下,我是实习生,如果弄不出来,我的工作就有问题了

网友E:
需要一个第三方的组件,编入镜像!例如:捷通手写输入

网友F:
自己写输入法,否则就要买第三方的。第三方的,没有源代码提供的。
但自己写输入法,有一定的难度。
LZ想要的应该是自己写个输入法吧?

网友G:
谢谢楼上的,自己写输入法难度挺大的,现在只好试一试了

网友:
你对输入法要求如果不是太高的话,可以使用pb自带的输入法和字库,编译进内核就可以了。只不过内核会变的较大

网友H:
请问楼上的,怎么编译呢??谢谢!!!

网友I:
加入pb自带的中文字库、中文输入法相关组件,然后sysgen重新生成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