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2005中操作SQLCE3.0 怎么读取数据--等

楼主(2008-10-15):
Vc++2005中操作SQLCE3.0 怎么读取数据--等
{
goto Exit;
}
// Get ICol

网友A:
{
SysFreeString(bstrSQL);
goto E

网友B:
谢谢!
hr = pICommandText-> Execute(NULL,IID_NULL,NULL,NULL,NULL);
if (FAILED(hr))
{
return ;
}
怎么访问结果集呀

网友C(2008-12-12):
应该是绑定那边设置有问题,你可以再仔细查看下,我也遇到过相似的情况,当时就是因为漏写了
prgBinding[dwIndex].dwFlags = 0;这个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