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控件图片闪烁, 感谢91program.

楼主(2008-12-11):
关于控件图片闪烁, 感谢91program.
自定义控件的背景图片闪烁现象可以用如下办法解决:
case WM_ERASEBKGND:
return TRUE;
如果是系统按钮, 我只是换掉系统按钮的背景图, 这种情况下产生的闪烁又该如何处理呢?
背景图片
,
return
,
如何

网友A:
需要LZ去重载系统已有控件的消息处理过程。
我的项目中,从来不用系统自带的控件,画起来太麻烦!

网友B:
系统的控件,其实也就从窗体Wnd派生来的,窗体可以处理,控件当然可以采用相同的方法处理。

网友C:
也遇到这个问题,还没找到好方法,虽然模拟按钮情况比以前好了一点!

网友D:
我也觉得自己画的控件好处理, 但是我要改变的是键盘背景图片, 1, 2, 3, .......... *
这太多了.

网友E:
对,不要用控件,这些控件都是WND的派生类,处理比较复杂,所以容易出现闪烁。可以直接自己绘制,这样可以消除闪烁。

网友F:
不建议你对系统控件进行重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