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开机密码问题

楼主:
我在wince控制面板的密码中设置了开机密码,为何重新启动wince后只出现了欢迎界面,没有密码输入框,也无法进入操作系统!请各位达人帮帮我!!

网友:
欢迎界面?没见过,是ODM自己添加的吧,记得在同步的时候才会提示输入密码的,开机时没遇到过

网友:
你的LCD分辨率是多大的?
会不会是没有能够显示到密码输入的地方(欢迎对话框的右上角)?

一般设了密码,并且复选开机时的选项就没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界面没有显示全,

如果有外部键盘,可以直接输入密码,我试过可以的。

网友:
我遇到过你的情况,那是因为系统生成的密码对话框太大了,你的屏小,显示不全,只显示了对话框的一半,所以输入密码的EDIT是有的,只是你看不到。你只需要把对话框变小,然后重新编译就行了。

网友:
我也想问一下,怎么修改这个对话框的大小??

网友:
我找到了 startui

网友:
我的是240*320的,操作系统显示都没有问题了,不知道怎么才能让输入密码的对话框变小?我有外部小键盘,输入后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这个是定制系统时决定的,
照你说的分析,你用的是QVGA的屏,却用VGA的系统。
如果用外部键盘也没有用的话,你得确认你的键盘驱动是否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A:
我试着修改了一下这个ui的rc文件,dialog可以改小,但是启动的window还是全屏的 不能使用软键盘

难道只有使用外部键盘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着修改了一下这个ui的rc文件,dialog可以改小,但是启动的window还是全屏的 不能使用软键盘

难道只有使用外部键盘输入??

貌似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sunrain_hjb ,我已经用的是QVGA的系统了,键盘驱动也完全是好的!!
难道不能使用软键盘?我做的是纯手写的,外部按键只有几个,类似于手写手机!难道这样就不能加开机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着修改了一下这个ui的rc文件,dialog可以改小,但是启动的window还是全屏的 不能使用软键盘

难道只有使用外部键盘输入??

不是只有使用外部键盘输入,那是你的EDIT没有获得软键盘的输入焦点,所以软键盘没有弹出来

网友:
发一张图给你看看就知道了,给我个你的邮箱

网友:
前几日出差,刚回来,先谢了MOONCMY
zzz1589@163.com

网友:
已经发到你的邮箱了,查收

网友:
多谢mooncmy!
不知能否告知实现过程,万分感谢!!!
也可以通过邮件告诉我!

网友:
看看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TARTUI 下的代码,注意SipShowIM这个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