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ware下虚拟vxworks,配置时 make CPU=PENTIUM tool=gnu ln97xend.o无法生成,请教!

楼主:
 在用vmvare虚拟配置时候,按照步骤到

(2)定位到C:\tornado2.2\target\src\drv\end目录,运行:

make CPU=PENTIUM tool=gnu ln97xend.o

这一步我无论如何也生成不了ln97xend.o这个文件,请教大家哪里有错误?

C:\Tornado2.2\target\src\drv\end>make CPU=PENTIUM tool=gnu ln97xend.o
cc    -c ln97xend.c
'cc'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make: *** [ln97xend.o] Error 0x1

网友:
网卡驱动解压不完整,应该用解压出来的target覆盖tornado里的target就可以通过了!~~
好像在别的论坛里也看到了,应该是一个人把!~~

网友:
先执行
c:\Tornado2.2\host\x86-win32\bin\torvars
然后再执行
C:\Tornado2.2\target\src\drv\end>make CPU=PENTIUM tool=gnu ln97xend.o

网友:
在当前窗口下运行torvars.bat,设置环境变量之后,在进入到end目录下运行make命令即可。
torvars运行完毕之后可以通过set命令察看,例如:
D:\ccview\Code_Kylin\Source_Matrix\Matrix_platform>set
ALLUSERSPRO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
APPDATA=C:\Documents and Settings\sunfeng\Application Data
CLEARCASE_PRIMARY_GROUP=CC_路由交换
CommonProgramFiles=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
COMPUTERNAME=SUNFENG
ComSpec=C:\WINNT\system32\cmd.exe
DIABLIB=C:/TornadoI/host/diab
HOMEDRIVE=C:
HOMEPATH=\
LOGONSERVER=\\DCNRDS
NUMBER_OF_PROCESSORS=1
OS=Windows_NT
Os2LibPath=C:\WINNT\system32\os2\dll;
Path=C:/TornadoI/host/diab/WIN32/bin;C:/TornadoI/host/x86-win32/bin;C:\ct_bin;C:\Perl\bin;C:\TORNADOI;C:\WINNT\syst
em32;C:\WINNT;C:\WINNT\System32\Wbem;C:\Rational\ClearCase\bin;C:\Rational\common;C:\Program Files\UltraEdit;C:\Tcl
\win\Release
PATHEXT=.COM;.EXE;.BAT;.CMD;.VBS;.VBE;.JS;.JSE;.WSF;.WSH
PROCESSOR_ARCHITECTURE=x86
PROCESSOR_IDENTIFIER=x86 Family 15 Model 2 Stepping 9, GenuineIntel
PROCESSOR_LEVEL=15
PROCESSOR_REVISION=0209
ProgramFiles=C:\Program Files
PROMPT=$P$G
SystemDrive=C:
SystemRoot=C:\WINNT
TEMP=C:\DOCUME~1\sunfeng\LOCALS~1\Temp
TMP=C:\DOCUME~1\sunfeng\LOCALS~1\Temp
USERDOMAIN=DCNRDC
USERNAME=sunfeng
USERPRO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sunfeng
windir=C:\WINNT
WIND_BASE=C:\TornadoI
WIND_HOST_TYPE=x86-win32

WTXTCL=C:\TornadoI\host\x86-win32\bin\wtxtcl

网友:
恩,楼上的很细心!~

网友:
貌似是没有设置环境变量的关系
看看这里吧VmWare中安装VxWorks-常见问题解决方法

网友:
我想是這樣的:tornado的版本原因,你或許用的是tornado for ARM或者是tornado for powerPC,下載for PENTIUM試試吧。
祝你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