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与电脑的连接问题

楼主:
新手请教:
假如我手上有一个按扭,我用USB线的一端接在我的那个按扭上,另一端连在电脑的USB接口上。那么怎样实现当我按下按扭时,电脑上会作出与之相应的行为反应呢???我的那个按扭上需要怎样处理,才会实现这样简单的一个过程呢???
如果有具体的一个简单的实例,请发资料到我的邮箱:hisnow2008@163.com
本人不甚感激!!!
谢谢~~~

网友:
就一个按钮实现你的功能????????

网友:
这个做法比较夸张。建议先去看一下USB协议,然后再根据你的需求提出清晰的目标。

网友:
谢谢~~
我想主要在于电路的设计,是否需要添加USB芯片之类的东西,或者是某种单片机,就是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或是怎样处理。
要的效果就是成本越低越好!!
谢谢!

网友:
感觉这个想法有点不知道想干什么 没有明确的目的

网友:
如果你是想按键一个动作,能通过USB接口,使得电脑能随之做出相应的动作,那么首先肯定要有个中间芯片,最常见的是带USB口的单片机,能捕获按键动作,并通过USB接口通知PC机HOST,其实更确切的说,应该是单片机捕获了按键动作,将其动作状态保存,等待PC HOST主动对其查询时,将按键动作状态汇报上去。

还是先看USB协议吧,不然连USB是HOST主动发起,DEVICE只能被动响应都无法理解的。

网友:
你看一下usb协议里面的插入检测部分,应该是某根数据线导通(or接地)判断的,所以开关接对以后PC是能检测到的,但是你需要重新拦截改写usb驱动,否则按照PC段发起握手信号2秒钟左右就会在windows里弹出插入未知设备的msg box了

网友:
不过劝你不要这么做,即使这么做也要做好ESD, 否则如果PC主板usb设计的偷工减料的话很容易打坏PC侧的usb口

网友:
usb口比较复杂,实际上游戏操纵杆就和你的要求很类似
你可以看下那个东西是怎么样做的

网友:
嗯,谢谢各位的帮助,我会继续学习的!!!!!!

网友:
先看一下USB,8051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