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开发板 WINCE5.0+QQ

楼主:
我在网上找了很多版本的移动QQ都无法安装到我的开发板上,基本上是出现下面的错误!
有大虾指点一下吗?
我用过“WINCE CAB MANAGER”打过.cab文件再放入WinCE系统内安装,基本上都是提示错误!
“Cannot find 'qq'(or one of its components).Make sure the path and filename are
  correct and that all the required libraries are available.”

网友A:
是安装错误还是运行错误。

应该是运行错误吧。

qq这种用到网络通信的软件,是和平台相关的。

有些dll可能不能用。

网友B:
好像没有CE版本的QQ,只有Mobile的。

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

网友:
QQ需要调用网络通信驱动和组件,CE下很多都没有。Mobile/PPC才有。

网友:
那这不是属于一个空白!机会与挑战并重!
我最近发现国际上有好多品牌开发了属于自己的便携式移动产品,好多都是基于WinCE5.0的os!

网友:
还有像skype这样的网络即时通讯软件似乎都找不到踪影~
怎么办,难道要自己开发,这些东西都没有他们的内部代码!
Skype还好些有开放api,但是要开发用在wince5.0的平台上,自己水平目前太有限了!
怎么办啊?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有CE版本的QQ,只有Mobile的。

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

网友C:
只要有空白就有商机。不过你看QQ自己都没有做CE下的,说明这个利润空间不像想象的那么大,或者说投入会非常大。

要在CE下做网络通信产品,你就得将一整套网络API都得完善提供出来,不然那些已有的网络软件是无法用起来的。而这些API的完善,就有点夸张了。

SKYPE倒是做了,效果不错,但是有时出些莫名其妙的错误,没有源码就无法排错了。

网友:
版本问题,算是M$的策略吧,mobile上的很多东西都不兼容的。

网友:
我对API编程还不熟悉,所以无法理解到有这么大问题隐藏着。

相信Tencent将来是会去做的,只要微软推winCE这个平台达到大众化后,我相信那个时候for wince QQ就有了。

我现在面对这个for winCE QQ真是一种无奈。

引用 网友C:
只要有空白就有商机。不过你看QQ自己都没有做CE下的,说明这个利润空间不像想象的那么大,或者说投入会非常大。

要在CE下做网络通信产品,你就得将一整套网络API都得完善提供出来,不然那些已有的网络软件是无法用起来的。而这些API的完善,就有点夸张了。

SKYPE倒是做了,效果不错,但是有时出些莫名其妙的错误,没有源码就无法排错了。

网友:
谢谢,指点!

引用 网友A:
是安装错误还是运行错误。

应该是运行错误吧。

qq这种用到网络通信的软件,是和平台相关的。

有些dll可能不能用。

网友:
谢谢,指点!
看来这个问题是历史问题了!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有CE版本的QQ,只有Mobile的。

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

网友D:
要看平台,是硬件平台,平台不同,cpu的指令不同怎么用?网上找个开源的,在你需要使用的平台下编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看平台,是硬件平台,平台不同,cpu的指令不同怎么用?网上找个开源的,在你需要使用的平台下编译下。。。

一是不好找、二是找到可能也无法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