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关于用单片机串口控制74LS164显示问题

楼主:
我正在做红外遥控密码锁的毕业设计,可是电路做好后数码管上电也亮了,但是我把程序写进去后却没有数据输出,真不知道怎么办了,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硬件问题?我的RXD接的164的AB引脚,TXD接的CLK引脚,请各位高手请教.

网友:
仿真器或示波器调一下。

网友:
可能是时序问题,参照数据手册看看

网友:
如果要检查是哪个出问题,
可以先进行单步运行,看一
下预定要发送的段码的高低
电平在AB口中是不是所查到
相应值!
如果不行,先检查一下你的小
系统板有没有工作!

网友A:
谢谢各位高手,这个问题已经解决,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如何用单片机去驱动继电器控制一个L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高手,这个问题已经解决,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如何用单片机去驱动继电器控制一个LED

朋友,你的LED有多少W呀,小LED, 3mm,5mm直径的,一些单片机的IO都可以直接推动了,一般低电平点亮单片机可以接受更大的电流,对于5V的电源系统,从电源拉个1K左右的电阻再接个LED到IO口是可以的.实在需要驱动,用一个8050三极管就足够了.我知道论文里加了驱动,内容会多一点,哈哈!

网友:
呵呵谢朋友哦,我的毕业论文已写好,继电器问题已解决了,我知道可以直接接个3mm LED可以驱动的,但我要的是用一个继电器去控制被控制对象LED使之能够听到有开和闭的声音,原来没有解决是PNP三极管接错了另一个继电器是三极近被我焊接的时候搞坏了,更改后就可以了.谢谢各位到此我的设计完全做好了谢谢!我用的三极管是3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