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系统下,如何让自己开发的应用程序不被用户看见

楼主:
1、在WINCE平台下,我设计一个系列程序,现在需要放到CE系统下,但是,我放到NAND盘(分出来用户可以看到的盘)下,能够正常的使用了,但是他能够被用户看见。而我如果将应用程序放到系统下,如:program file下,当系统再启动后,所有的程序又被还原成初始系统的状态。因此,现在我都不知道如何来做这个东西了,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在做这种系统时,不知道常规的隐藏应用程序的方式是什么?

2、我用HIV方式来保存注册表,网上写的哪个“永久保存注册表”的方法看了一下不知道如何下手,请问关键的几个地方是什么呢?

网友:
分区可以隐藏的,但用户修改注册表可以显示出此隐藏的分析

将应用做到WinCE系统的Image中,这样就不会丢失。

网友:
你是想把你的程序跟系统内核打包到一起吧??
可以
把你的程序放到release文件夹中
然后 在release中打开platform.bib添加
    ***.exe      $(_FLATRELEASEDIR)\***.exe                NK SH
再然后make run-time image
你的应用程序就在CE下的windows文件夹中了

网友:
楼上正解,不过这样需要你重新生成image,不知是否方便
NK表示打包到内核中,S表示系统文件,H表示隐藏
不过这样用户如果打开显示隐藏文件和系统文件,还是可以在windows文件夹里看到这些文件的

网友:
主要关系到两方面问题:  1. 如何隐藏

2、 如何不要格式化

关于ROM 可以被隐藏的, 看看注册表中关于那个 ResidentFlash, 里面可以设置 MountHidden选项的, 系统会自动隐藏掉这个分区的。

    "MountFlags"=dword:43
    "MountHidden"=dword:1
    "MountAsROM"=dword:0

作参考。。。WinCE5.0

这样可以做到你要的结果  具体项目 还要根据你的具体配置决定。关注这里的参数即可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

我把应用程序打包到内核当中。

我还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把系统中的PROGRAM FILE文件夹中给拷贝一个文件进去,然后重新启动系统,刚才考进去的文件就没有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所以我保存注册表在系统文件夹下也是否出现这种情况,导致我需要的注册表不能被保存下来。请帮助一下。

网友:
ce下的文件夹除了是外部存储器的文件夹外,其它都是在内存中的。

你往内存中的文件夹拷贝文件,重启以后当然没有了。

注册表的几个文件也要放到外部存储器

网友:
你那些文件除非和内核打包
要不就放在可存储区
否则是存不住的
要是做些修改需要保存
用HIVE功能就可以了
这个需要在注册表改些东西

网友:
我使用的是NAND,请问有注册表哪些文件需要修改,怎么修改?谢谢

网友:
你还是需要做HIVE类型的系统,可以将注册表和系统的修改保存下来。
1. CE组件里选择HIVE REGISTER
2. platform.reg里面将flash及相关的驱动加入到;BOOT HIVE SECTION区段中
3. common.bib里加入 boot.hv system.hv user.hv,将default.fdf注释掉
4. eboot中将BINFS之后剩余的flash空间分区并格式化成fat。

就这样。2最关键,具体做法去参考网上能找到的资料文章,碰到问题再来讨论。

网友:
请问这句话什么意思?

IF BSP_NONANDFS !

……

ENDIF

这句是《如何在WINCE 5.0中“永久”保存设置》文章中的一句话,是不是如果没有NAND FLASH才执行其间的语句的意思?

可我是NAND FLASH是不是其间的语句就不执行了。

网友:
我看到的文章如下:

[推荐]如何在WINCE5.0中“永久”保存设置(新增在WINCE5.0下保存注册表方法)!   Post By:2005-7-15 11:29:00

参考的一篇(原连接无效,换上立宇泰的连接):

http://www.hzlitai.com.cn/article/ARM9-article/cphelp/20061013319.html

另一篇好文章在“技术频道”里(WINCE4.2下的修改看它就OK了):

--------------------------------------------------------------------------------
以下内容只有回复后才可以浏览
--------------------------------------------------------------------------------

谢谢大家支持,下面分享一下我在WINCE5。0下做好保存设置的方法(用的ARMSYS2440平台,很简单哦,理论的东西就不多说了,上面两篇文章讲得比较清楚了):

第(1)步,在当前Platform下加入Hive-based Registry的支持;

第(2)步,在注册表platform.reg中查找“; HIVE BOOT SECTION”,有两处,在第二处(原来是:IF BSP_NONANDFS !的地方),将; HIVE BOOT SECTION 和 ; END HIVE BOOT SECTION之间的内容替换成: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SystemHive"="system.hv"
    "Start DevMgr"=dword:1
    "RegistryFlags"=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DefaultUser"="default"

IF BSP_NONANDFS !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SMFLASH]
    "DriverPath"="Drivers\\BuiltIn\\SMFLASH"
    ; LoadFlags 0x01 == load synchronously
    "LoadFlags"=dword:1
    "BootPhase"=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MFLASH]
    "Prefix"="DSK"
    "Dll"="smflash.dll"
    "Index"=dword:1
    "Order"=dword:0
    "Profile"="SMFLASH"
    "IClass"="{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Flags"= dword:1000            ;;;;;;;;;;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
    "DefaultFileSystem"="BINFS"
    "AutoPart"=dword:1
    "AutoMount"=dword:1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Name"="Microsoft Flash Disk"
    "Folder"="ResidentFlash"
    "BootPhase"=dword:0
    "MountFlags"=dword:2
    "Flags"= dword:1000            ;;;;;;;;;;

; Keep FATFS from trying to shadow \Window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FATFS]
    "Flags"=dword:14
    "FormatTfat"=dword:1
    "CheckForFormat"=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FATFS]
    "Flags"=dword:00000014  ;FATFS_TFAT_ALWAYS|FATFS_FORCE_TFAT
     "MountFlags"=dword:0

ENDIF ; BSP_NONANDFS
; END HIVE BOOT SECTION

第(3)步,最后一步,重新Sysgen(要选择clean before building),最后build BSP,makeimg。

按照上面的方法添加了,好象不行,不知道为何!

网友:
看到后面的!了?就表示“非”。
IF BSP_NONANDFS !
就是说:如果没有定义BSP_NONANDFS,那么就。。。
其实是有NAND作为FS存储对象的,就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