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wince下开发camera 应用

楼主:
我要在camera中支持闪光灯 这怎么开发呢?

这个有接口么?  或者搜索这个开发的关键词是什么呢?

网友:
是不是directshow架构的,如果是的话在驱动的AdapterHandleCamControlRequests中有.
如果不是的话,那可以随心所欲,更好控制.

网友:
directshow还能控制闪光灯??

britght那个接口能够控制闪光灯?

网友:
可以控制闪光灯的,WM6的照相机里就有这么一项,我只知道驱动里要实现的地方,DS应用程应该怎么调我就不清楚了,要查文档.

网友:
不是Brightness  这个是控制亮度的. 有一项Flash.
typedef enum {
  CSPROPERTY_CAMERACONTROL_PAN,
  CSPROPERTY_CAMERACONTROL_TILT,
  CSPROPERTY_CAMERACONTROL_ROLL,
  CSPROPERTY_CAMERACONTROL_ZOOM,
  CSPROPERTY_CAMERACONTROL_EXPOSURE,
  CSPROPERTY_CAMERACONTROL_IRIS,
  CSPROPERTY_CAMERACONTROL_FOCUS,
  CSPROPERTY_CAMERACONTROL_FLASH
} CSPROPERTY_VIDCAP_CAMERACONTROL;
typedef enum {
  CSPROPERTY_VIDEOPROCAMP_BRIGHTNESS,
  CSPROPERTY_VIDEOPROCAMP_CONTRAST,
  CSPROPERTY_VIDEOPROCAMP_HUE,
  CSPROPERTY_VIDEOPROCAMP_SATURATION,
  CSPROPERTY_VIDEOPROCAMP_SHARPNESS,
  CSPROPERTY_VIDEOPROCAMP_GAMMA,
  CSPROPERTY_VIDEOPROCAMP_COLORENABLE,
  CSPROPERTY_VIDEOPROCAMP_WHITEBALANCE,
  CSPROPERTY_VIDEOPROCAMP_BACKLIGHT_COMPENSATION,
  CSPROPERTY_VIDEOPROCAMP_GAIN,
} CSPROPERTY_VIDCAP_VIDEOPROCAMP;

这些都是可以控制的.

网友:
wince下能用directshow吗  需要加入那些库吗  directx的其他库不需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