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FAT16硬盘分区格式有2GB分区容量限制?

楼主(2008-01-02):
为什么FAT16硬盘分区格式有2GB分区容量限制?
为什么FAT16硬盘分区格式有2GB分区容量限制?
硬盘

网友A:
FAT文件系统之所以有16,32不同的版本之分,其根本在于FAT表用来记录任意一簇链接的二进制位数。以FAT16为例,每一簇在FAT表中占据2字节(二进制16位)。所以,FAT16最大可以表示的簇号为0xFFFF(十进制的65535),以32K为簇的大小的话,FAT32可以管理的最大磁盘空间为:32KB×65535=2048MB,这就是为什么FAT16不支持超过2GB分区的原因。

网友B:
FAT16一个簇最大值是32KB,而实际所能表示的簇的值范围是0x0002~0xFFEF,所以最多可以支持32KB×(0xFFEF-0x0002+1)=32KB×65518大小的磁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