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匹配

楼主:
什么电平匹配
怎么实现电平匹配

网友:
比如:
控制器IO许用电平0~3.3V,也就是只能连接高电平不超过3.3V的器件;
而外围器件,如AD,输入电平为5V时,就不能直接与控制器IO相连;否则,一缕青烟。。。。
此时,可以使用总线缓冲器(有的也称“电平转换芯片”),如74LVC245,74LVC4245,74LVC16245等等,
连接控制器与外围器件,可以实现5Vto3.3V的电平转换,保证系统的正常工作。
当然,有时也会使用其它的电平转换:
如:5转3.3,3.3转2.5等等,可以按需要选择器件实现。

网友:
一般3.3V和5V器件能够通用,不需要电平转换

网友:
也不一定,要看电平标准。
如:一3.3V器件与一5V器件连接,如果3.3V器件的Voh的最低值高于5于器件的Vih的最低值,则可以直接用3.3V器连接5V器件,但一般仅限于3.3V向5V器件输出;而5V器件向3.3V器件输出时,如果5V器件输出的高电平过高,打个比方,有个I/O口许用电平3.3V (极限3.6V)的MCU,如果直接与5V器件相连,而此5V器件通常的高电平输出电压在4.6V,这样的后果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如果3.3V器件的Voh的最低值低于5于器件的Vih的最低值,这时,即使3.3v器件输出高平电,5V器件也不能正常识别,此时亦需要做电平转换。可使用总线驱动芯片来实现。

网友:
那我想请教一下
单片机的IO口和5V的电源相连 中间是不是要加个电阻 那电阻阻值的范围怎么选 还有加上电阻后 与IO口接近的电阻的那一端的电平变为了多上 谢谢

网友:
单片机的IO口与5V电源相连
楼主指的是IO口上拉对吧。
一般而言,IO口上拉是需要接上拉电阻的,阻值依需要而定,通常有个经验值,如4.7K
上拉电阻阻值小时,对IO驱动能力的增强有较大的助益,但是相应的功耗也大;
上拉电阻阻值较大时(或称弱上拉),能耗可降低,但对信号的输出质量有影响。

网友:
如果你的IO是OC输出或者OD输出,那么需要接上拉电阻。
如果你的IO是CMOS电平输出,而且IO所驱动的外设也是CMOS的,那么是不需要接上拉电阻的。

网友:
对IO口的上拉电阻有个范围没?

网友:
有的,贴个转来的文给你看看:
[转载]有关上拉电阻
上拉电阻原理2007-3-31 20:37:00
上拉电阻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1、当TTL电路驱动COMS电路时,如果TTL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OM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一般为3.5V),这时就需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2、OC门电路必须加上拉电阻,才能使用。
3、为加大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有的单片机管脚上也常使用上拉电阻。
4、在COMS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产生降低输入阻抗,提供泄荷通路。
5、芯片的管脚加上拉电阻来提高输出电平,从而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增强抗干扰能力。
6、提高总线的抗电磁干扰能力。管脚悬空就比较容易接受外界的电磁干扰。
7、长线传输中电阻不匹配容易引起反射波干扰,加上下拉电阻是电阻匹配,有效的抑制反射波干扰。

上拉电阻阻值的选择原则包括:
1、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
2、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3、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边沿变平缓。
综合考虑以上三点,通常在1k到10k之间选取。对下拉电阻也有类似道理

对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选择应结合开关管特性和下级电路的输入特性进行设定,主要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 驱动能力与功耗的平衡。以上拉电阻为例,一般地说,上拉电阻越小,驱动能力越强,但功耗越大,设计是应注意两者之间的均衡。
2. 下级电路的驱动需求。同样以上拉电阻为例,当输出高电平时,开关管断开,上拉电阻应适当选择以能够向下级电路提供足够的电流。
3. 高低电平的设定。不同电路的高低电平的门槛电平会有不同,电阻应适当设定以确保能输出正确的电平。以上拉电阻为例,当输出低电平时,开关管导通,上拉电阻和开关管导通电阻分压值应确保在零电平门槛之下。
4. 频率特性。以上拉电阻为例,上拉电阻和开关管漏源级之间的电容和下级电路之间的输入电容会形成RC延迟,电阻越大,延迟越大。上拉电阻的设定应考虑电路在这方面的需求。
下拉电阻的设定的原则和上拉电阻是一样的。

OC门输出高电平时是一个高阻态,其上拉电流要由上拉电阻来提供,设输入端每端口不大于100uA,设输出口驱动电流约500uA,标准工作电压是5V,输入口的高低电平门限为0.8V(低于此值为低电平);2V(高电平门限值)。
选上拉电阻时:
500uA x 8.4K= 4.2即选大于8.4K时输出端能下拉至0.8V以下,此为最小阻值,再小就拉不下来了。如果输出口驱动电流较大,则阻值可减小,保证下拉时能低于0.8V即可。
当输出高电平时,忽略管子的漏电流,两输入口需200uA
200uA x15K=3V即上拉电阻压降为3V,输出口可达到2V,此阻值为最大阻值,再大就拉不到2V了。选10K可用。COMS门的可参考74HC系列
设计时管子的漏电流不可忽略,IO口实际电流在不同电平下也是不同的,上述仅仅是原理,一句话概括为:
输出高电平时要喂饱后面的输入口,输出低电平不要把输出口喂撑了(否则多余的电流喂给了级联的输入口,高于低电平门限值就不可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