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血:调了半天,告诉我屏是双芯片的,哪位牛人指点一下什么是双芯片、单芯片的屏啊?

楼主:
如题哦,调了好多时间,最后告诉我调的是双芯片的屏,不仅要调SPI,还要调VCOM的值。

SPI可以用GPIO口模拟,已解决。

但是VCOM还要增加电路,麻烦,所以说决定换屏。。。

我白干了。。。

哪位牛人能解释下,给几个链接网址,让我看看也行哦。

自己搜了下,可能关键词不对,没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LCD 驱动板一般有时序控制电路(TCON);
灰度电压电路,提供不同颜色的灰度电压值;
VCOM电路,VCOM是地电压,和普通的地电压不一样的是,因为液晶单元长时间显示同一种颜色(电压不变),会很快损坏,所以LCD在显示静止画面时,单个液晶单元上的压差不变,但是极性是不断变化的,所以VCOM电压是不停翻转的.
有些液晶屏内置一颗IC把上述大部分的电路都搞定了,用户用起来就相对简单,有些屏全部要你只驱动板上搞定,用起来就比较麻烦了.应该就是你说的区别.

网友A:
感谢,明白了一点,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介绍我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明白了一点,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介绍我看一下。

你到www.pudn.com下载立宇泰的液晶电路看看。这个不错感觉可行,有个芯片在下面

网友:
VCOM的值。。。。。。。慢慢调吧。。有经验的1天搞定。没经验的1个月。。。。反正就是换电阻值。。。祝你好运

网友:
看你以前发的贴貌似在调三星ltv350的屏?这个屏很难调的,内部两块ic分别控制显示160x240,合起来显示320x240。
我当时调这块屏调好了,但使用中有时候会出现问题,一个ic显示正常,一个ic反色显示,特别是在显示白色如此。后来换屏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