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触发!!在线等!!!

楼主:
我从传感器读信号 两个传感器同时读到黑线时,想读沿变化。
  高手支招。

网友:
从你的应用形态来说的话,

电平触发好像更适合一些

要不你换一个传感器?

要不问一下,如果你的传感器从黑 -> 白是不是还有电平变化?

如果有,你可以用一个状态机去跟踪你的传感器

白 < - > 黑,挂到中断里去

然后,读两个状态机,如果同时都是黑的,那就调用你的处理函数就可以

//要把握好初始状态,不然#$#$#,那不关我的事
while (true)
{
    if ((state1 == black) && (state2 == black))
    {
         //干活
    }
    else
    {
        //干正经事
    }
}

网友:
我做的是寻迹小车,现在能寻迹了,但是起始点与终点有条黑线(“工”字形 起点是工的上横 终点是工的下横)
在上横加水,寻迹  到下横停 倒水  然后返回
我做出来了

void panduan()
{
  P1=P1|0xc0;
  if(zuo==1&&you==1)
   {
     while(zuo==1&&you==1);
     numb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