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LASH容量的问题

楼主:
请问K9K1G08U0A这个NANDFLASH的容量是多大呀?它的FEATURES如下:FEATURES
? Voltage Supply
  - 2.70V ~ 3.60V
? Organization
  - Memory Cell Array : (1G + 32M) x
  - Data Register :  (2K + 64) x 8bit
? Automatic Program and Erase
  - Page Program :  (2K + 64)Byte
  - Block Erase :  (128K + 4K)Byte
? Page Read Operation
  - Page Size :  (2K + 64)Byte
  - Random Read : 25?s(Max.)
  - Serial  Access : 25ns(Min.)

网友:
128M 字节的。

K 9 X X X X X X X X - X X X X X X X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 Memory (K)
2. NAND Flash : 9
3. Small Classification
(SLC : Single Level Cell, MLC : Multi Level Cell,
SM : SmartMedia, S/B : Small Block)
1 : SLC 1 Chip XD Card
2 : SLC 2 Chip XD Card
3 : 4bit MLC Mono
4 : SLC 4 Chip XD Card
5 : MLC 1 Chip XD Card
6 : MLC 2 Chip XD Card
7 : SLC moviNAND
8 : MLC moviNAND
9 : 4bit MLC ODP
A : 3bit MLC MONO
B : 3bit MLC DDP
C : 3bit MLC QDP
F : SLC Normal
G : MLC Normal
H : MLC QDP
K : SLC Die Stack
L : MLC DDP
M : MLC DSP
N : SLC DSP
O : 3bit MLC ODP
P : MLC ODP
Q : SLC ODP
T : SLC SINGLE (S/B)
W : SLC 4 Die Stack
4~5. Density
12 : 512M 16 : 16M 28 : 128M
32 : 32M 40 : 4M 56 : 256M
64 : 64M 80 : 8M 1G : 1G
2G : 2G 4G : 4G 8G : 8G
AG : 16G BG : 32G CG : 64G
DG : 128G EG : 256G LG : 24G
NG : 96G ZG : 48G 00 : NONE
6. Technology
0 : Normal (x8) 1 : Normal (x16)
C : Catridge SIP D : DDR
M : moviNAND N : moviNAND FAB
P : moviMCP T : Premium eSSD
Z : SSD
7. Organization
0 : NONE 8 : x8
6 : x16
8. Vcc
A : 1.65V~3.6V B : 2.7V (2.5V~2.9V)
C : 5.0V (4.5V~5.5V) D : 2.65V (2.4V ~ 2.9V)
E : 2.3V~3.6V R : 1.8V (1.65V~1.95V)
Q : 1.8V (1.7V ~ 1.95V) T : 2.4V~3.0V
U : 2.7V~3.6V V : 3.3V (3.0V~3.6V)
W : 2.7V~5.5V, 3.0V~5.5V 0 : NONE
9. Mode
0 : Normal
1 : Dual nCE & Dual R/nB
3 : Tri /CE & Tri R/B
4 : Quad nCE & Single R/nB
5 : Quad nCE & Quad R/nB
9 : 1st block OTP
A : Mask Option 1
L : Low grade
10. Generation
M : 1st Generation
A : 2nd Generation
B : 3rd Generation
C : 4th Generation
D : 5th Generation
E : 6th Generation
Y : 25th Generation
Z : 26th Generation
11. "─"
12. Package
8 : TSOP1 (Lead-Free, Halogen-Free, CU)
9 : 56TSOP1 (Lead-Free, Halogen-Free, CU)
A : COB
B : FBGA (Halogen-Free, Lead-Free)
C : CHIP BIZ D : 63-TBGA
E : ISM (Lead-Free, Halogen-Free)
F : WSOP (Lead-Free) G : FBGA
H : TBGA (Lead-Free)
I : ULGA (Lead-Free) (12*17)
J : FBGA (Lead-Free)
K : ULGA (Lead-Free, Halogen-Free) (12*17)
L : ULGA (Lead-Free, Halogen-Free) (14*18)
M : TLGA N : TLGA2
P : TSOP1 (Lead-Free)
Q : TSOP2 (Lead-Free)
R : 56-TSOP1 (Lead-Free, Halogen-Free)
S : TSOP1 (Halogen-Free, Lead-Free)
T : TSOP2 U : COB (MMC)
V : WSOP W : Wafer
Y : TSOP1 Z : WELP (Lead-Free)
13. Temp
C : Commercial I : Industrial
S : SmartMedia
B : SmartMedia BLUE
0 : NONE (Containing Wafer, CHIP, BIZ, Exception
handling code)
14. Customer Bad Block
B : Include Bad Block
D : Daisychain Sample
K : Special Handling
L : 1~5 Bad Block
N : ini. 0 blk, add. 10 blk
S : All Good Block
0 : NONE (Containing Wafer, CHIP, BIZ, Exception
handling code)
15. Pre-Program Version
0 : None
Serial (1~9, A~Z)

网友:
楼上好详细啊。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