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如何捕获异常??

楼主:
使用下面方法不起作用。
try
{

}
catch(CArchiveException e)
{

}

请问怎么做?谢谢!!!

网友A:
声卡驱动上的一个。你参考下吧。
_try
    {
        switch (dwCode)
        {
        case IOCTL_WAV_MESSAGE:
            return HandleWaveMessage((PMMDRV_MESSAGE_PARAMS)pBufIn, (DWORD *)pBufOut);
        }
    }
_except (GetExceptionCode() == STATUS_ACCESS_VIOLATION ? EXCEPTION_EXECUTE_HANDLER : EXCEPTION_CONTINUE_SEARCH)
    {
        RETAILMSG(1, (TEXT("EXCEPTION IN WAV_IOControl!!!!\r\n")));
        SetLastError(E_FAIL);
    }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一下。驱动用的较多,

网友:
try
{

}
catch(CArchiveException e)
{

}

这不是JAVA里面的用法么?C/C++也可以这样用吗?MARK学习

网友:
可以的,C语言就用这个

网友:
汗,我一直用的C/C++做应用,还没见过用到异常的代码,是不是写驱动时经常用到?

异常在Java里面倒是随处可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驱动上的一个。你参考下吧。
_try
    {
    }
_except ()
    {
       }

使用_try {}_except(){},但是应该是要在try内的部分发生异常后才会用except中的部分去处理
这个异常吧。

网友:
try{
}catch(){
}
是C++异常,代码判断异常情况,通过throw抛出异常才能catch到,如果不throw就算有非法操作也不会ctach的

如果要捕获OS eccept(除0,内存不对齐,访问非法地址等等都属于OS except),需要用SHE (Structured exception hangling)
_try
    {
    }
_except ()
    {
    }
就属于结构化异常,SHE在C++对象方法里不能使用,而且与C++异常不能混用

网友:
您用C#开发的?

网友:
catch(CArchiveException e) 把这句改成catch能不能捕获到呢?

网友:
先搞清楚什么是C++ Exception 什么是 Structured exception hangling 吧

网友:
vs2005、C++、wince5.0 SDK

程序运行一会,异常退出,
没有仿真器,无法调试,
所以想用win32的方法捕获一下异常。

网友:
try
{
}
catch(Exception ex)
{
throw ex;
}

网友:
错误        2        error C2061: syntax error : identifier 'Exception'

网友:
_try
{}
_catch(...)

...代表所有可能的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驱动上的一个。你参考下吧。
_try
    {
        switch (dwCode)
        {
        case IOCTL_WAV_MESSAGE:
            return HandleWaveMessage((PMMDRV_MESSAGE_PARAMS)pBufIn, (DWORD *)pBufOut);
        }
    }
_except (GetExceptionCode() == STATUS_ACCESS_VIOLATION ? EXCEPTION_EXECUTE_HANDLER : EXCEPTION_CONTINUE_SEARCH)
    {
        RETAILMSG(1, (TEXT("EXCEPTION IN WAV_IO…

保留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声卡驱动上的一个。你参考下吧。
_try
{
switch (dwCode)
{
case IOCTL_WAV_MESSAGE:
return HandleWaveMessage((PMMDRV_MESSAGE_PARAMS)pBufIn, (DWORD *)pBufOut);
}
}
_except (GetExceptionCode() == STATUS_ACCESS_VIOLATION ? EXCEPTION_EXECUTE_HANDLER : EXCEPTION_CONTINUE_SEARCH)
{
RETAILMSG(1, (TEXT("EXCEPTION IN WAV_IO…

保留收藏!!

= =||||||这个貌似标准BSP包里面都会有的。在三星的bsp包,WAV。wavemain.cpp文件的最后几句话。。。。

网友:
这个也是我做测试要掌握的东西,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