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的中断是怎么被映射到9的?

楼主:
最近做的JZ4730的一个项目,想要修改自己做的PS2驱动的注册表值,参照了本身程序里的串口的程序,有一个地方不清楚
IF BSP_JZ47_UART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ial]
   "Order"=dword:0
   "InterfaceType"=dword:0
   "IoBase"=dword:10030000
   "IoLen"=dword:20
   "Irq"=dword:9
   "DeviceArrayIndex"=dword:0
   "Prefix"="COM"
   "Index"=dword:1
   "Dll"="jz47uart.dll"
其中的"Irq"为什么会映射到9的?或者说PS2的这个"Irq"要填几?

网友:
注册中断:
WINCE420\PLATFORM\SMDK2410\INC\Oalintr.h

先看看这里,你是定义了几?

网友:
Irq是怎么定义的?
只是给出这一点怎么看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