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内 AT91SAM9263板载包Display驱动注册表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小弟又来求教了: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ROTATION]
        "Angle"=dword:0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Display\LCDC]

        "Width"=dword:***
        "Height"=dword:***
        "Bpp"=dword:***
        "VRAMWidthInPixel"=dword:***
        "VRAMHeightInPixel"=dword:***

;        "VRAMaddress"=dword:***

;        "VRAMInSRAM"=dwor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Drivers]
    "Display"="at91sam9263ek_DDI.dll"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monitors]
        "TOTAL MONITORS"=dword:1

上面是注册表的相关内容,想知道一些事情,希望有过相关经验的朋友们不吝赐教

"Width"=dword:
"Height"=dword:
"Bpp"=dword:
很明显这三个参数是说明屏幕的 宽 高 像素  ,问: 后面的应该是用16进制还是10进制呢?

"VRAMWidthInPixel"=dword:***
"VRAMHeightInPixel"=dword:***
代表什么意思?

下面两个呢,什么意思?

网友:
16进制的

网友:
"Width"=dword:
"Height"=dword:
"Bpp"=dword:
很明显这三个参数是说明屏幕的 宽 高 像素  ,问: 后面的应该是用16进制还是10进制呢?
这个肯定应该是用16进制的,很明显的dword

"VRAMWidthInPixel"=dword:***
"VRAMHeightInPixel"=dword:***

这些值代表什么意思完全可以在驱动的代码里找到答案,因为这些注册表项都是给驱动用的,驱动的代码会去读这些注册表项的
当然如果是提供给系统那就可以在帮助里找到答案,但这几项不适用

网友:
我也是用这款开发板(ATMEL)公司的,我修改了显示属性发现不起作用啊,修改后需要怎么编译才能起作用?我用的是WINCE6.0+VS2005+PB6.0,求助~~~

网友:
这个修改起来比较复杂 好多地方都要修改. 一个值不对就跑不起来  祝君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