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p521-1的1脚和2脚间一定要加电阻吗?加多大?有什么作用?急!!!

楼主:
tlp521-1的1脚和2脚间一定要加电阻吗?加多大?有什么作用?急!!!

网友:
一定要,那是限流电阻。

网友:
加限流电阻,光耦的电流在0.5-10mA区间段线性度比较好,自己算限流电阻吧。

网友A:
我的意思是,限流电阻与1脚和2脚间的发光二极管是并联还是串联,好象效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限流电阻与1脚和2脚间的发光二极管是并联还是串联,好象效果一样?

一点常识都没有,当然是串联,并联怎么限流。

网友:
怎么上传图片?

网友:
我的电路是这样的:VCC --> R1 --> 1脚 --> 2脚  --> GND,但很多人是这样设计的:
VCC --> R1 --> 1脚 --> 2脚  --> GND
            |               |
            |-----R2--------|

网友:
请看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63378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