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B接口LCD调试问题

楼主(2008-05-20):
RGB接口LCD调试问题
最近一直在调一块RGB接口的LCD(用S3C2410),初始化始终没有成功,不知论坛里是否有哪位大侠曾调试过,现想问一问题。我的屏是先要通过 spi初始化,然后方能使用rgb接口来点屏的,在使用spi时,那些在mpu(系统接口,也有说是mcu接口)接口下的RS RD线是否只要空着就行了?还是要另作处理?希望有人能够回答啊,或者哪位大侠可以把自己的东西共享一下,谢谢啊。
东西
接口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了,如果有人需要代码,可向我索要
us.sino.us@gmail.com

网友B(2008-09-07):
你好,我现在也是在做LCD的驱动,遇到的情况和你遇到的差不多,lcd也是要经过spi端口初始化后才能用,我搞了一个星期也没有什么进展。希望你能把你的解决的方法给我分享下 ,小弟在这里感谢了。
qq:14946517
mail:ghy0504@126.com

网友C(2009-03-05):
你好,我现在也是在做LCD的驱动,移植好QT后,显示的图片比较模糊,失真度也比较打大,看起来就好象在XP下面用小画家制作的的16位图一样。我搞了很久了,没什么进展啊。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小弟在这里感谢了。另外把你的问题解决方法发一份给我好吗???? 期待你的回复!!!
qq:280818697
mail:28081869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