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dows设备接口问题

楼主(2008-07-12):
关于windows设备接口问题
请教各位大虾,一个设备注册多个接口有啥意义啊,这样做有什么用呢?
还有steup class guid和interface class guid有什么关系,为何有两个guid呢?
请各位帮忙,不胜感激!
设备
windows
interface
不胜感激
接口

网友A(2008-09-27):
steup class guid
指定设备的类,同类的设备用同一个GUID,如打印机类,只在安装时有用.
interface class guid
是调用设备时用的,如CreateFile以前,需要用这个GUID,SetupDIXXX获取设备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