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开发中,如何修改唤醒时,模块的加载顺序?xxx_PowerUp的顺序

楼主:
比如我现在按下power button唤醒系统,系统会依次调用:

Resume back from PmEnterSleep
+OALKitlPowerOn

+FMD_PowerUp
-FMD_PowerUp

+CDC_PowerUp
-CDC_PowerUp

+WAV_PowerUp
-WAV_PowerUp

+SDH_PowerUp
-SDH_PowerUp

+BKL_PowerUp
-BKL_PowerUp
.........

我现在想把背光BLK_PowerUp提前,放到CDC_PowerUp之前,如何做到?

网友A:
这个是按照驱动加载的顺序来的,但Block类型、Display和NDIS类型的驱动除外
MS建议不再使用PowerUp/Down来做处理,使用PM的四个IOCTL来进行电源管理,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修过PM的代码来实现调整顺序

网友:
楼上说的是对的,是按驱动加载顺序来的(单指流驱动),而驱动加载顺序是按你注册表里的顺序来的,所以可以通过调整注册表来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按照驱动加载的顺序来的,但Block类型、Display和NDIS类型的驱动除外
MS建议不再使用PowerUp/Down来做处理,使用PM的四个IOCTL来进行电源管理,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修过PM的代码来实现调整顺序

厉害!一针见血。

网友:
好啊,马上试一下,成功了就回来发分!谢谢各位

网友:
通过调整注册表来调整顺序有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因为PM太弱智,正常的话Sleep和Resume的顺序要求刚好相反,但它是Sleep和Resume顺序一样(只针对Generic Dri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