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410的IO口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遇到个问题,我用的三星2410ARM,WENCE系统
用2410的串口2做一般IO口用对IO口进行操作如下
v_pIOPRegs->rGPHCON &=0x350FFF;        //6-clk,7-I/O
v_pIOPRegs->rGPHDAT &=0x73F;
v_pIOPRegs->rGPHUP  = 0x7FF;

H6为TXD2,H7为RXD2;

对H6设置高电平
v_pIOPRegs->rGPHDAT&=0x7BF;
v_pIOPRegs->rGPHDAT|=1<<6;

对H7设置高电平
v_pIOPRegs->rGPHDAT&=0x77F;
v_pIOPRegs->rGPHDAT|=1<<7;

对H6设置低电平
v_pIOPRegs->rGPHDAT&=0x7BF;

对H7设置低电平
v_pIOPRegs->rGPHDAT&=0x77F;

现在的问题是H6,H7一直是高电平,执行的语句不起作用,麻烦大家给看看什么问题,我都外接了上拉电阻!!!

网友:
先检查一下其它地方有没有对它操作。

网友:
对H7设置低电平
v_pIOPRegs->rGPHDAT&=0x77F; 你这个是不是设置低电平吧
你的第八位都是1111 1111(0x77F)
最好这样写
v_pIOPRegs->rGPHDAT&=~(1<<7)这样一眼就看出了是哪位了。

网友:
我打开做的IO流驱动了

网友A:
以为是打开IO流驱动的事,我给关了,但是还是不行,问题是我操作A口的A13可以操作成功,操作H6,H7,还有F7这三个口都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为是打开IO流驱动的事,我给关了,但是还是不行,问题是我操作A口的A13可以操作成功,操作H6,H7,还有F7这三个口都不成功!!!!!!

你都设置输出高电平了,怎么也不会输出低电平了。

网友:
我哪儿也没有设置那串口的引脚啊!还有F7,现在不运行程序就是高的,F7是低的

网友:
呵呵 小问题 这种情况大家都碰到过 细心查下就能找出来

网友:
还是找不出问题出在哪儿,晕啊!!!!!

网友:
检查这代码是细致活,慢慢查吧,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

网友:
我以前调试的时候会测试
1. 全0, 再全1, 看电平
2. 循环输出, 用示波器看是否有波形

网友A:
谢谢楼上热心的朋友,我是把驱动里的红外口给屏蔽了,又把串口2设置成输出口就能操作控制了!但是我把RXD2设置成输入时,好象是随机的有时初始化为高,有时初始化为低,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调试的时候会测试
1. 全0, 再全1, 看电平
2. 循环输出, 用示波器看是否有波形

对,这样就可以看到你配置的对不对了,输出有没有效了。
如果这样都不行,
1,查自己的配置,3个寄存器,一个是输入输出控制寄存器,一个是输出电平寄存器,一个是上拉允许寄存器(也可能没有);
2,如果确认自己的代码正确,查硬件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热心的朋友,我是把驱动里的红外口给屏蔽了,又把串口2设置成输出口就能操作控制了!但是我把RXD2设置成输入时,好象是随机的有时初始化为高,有时初始化为低,不明白为什么?

哈哈,昨晚的意见不错吧

——哎,楼主啊,要输出高低电平,一定要把GPIO设置成输出的!!!!!!!!这个是一定的啊。

哈哈,因为这个 叫做“输出高低电平”,没有“输入”高低电平的说法吧

只有读GPIO 数据寄存器的时候才设置成输入。

网友:
设置IO口前先清0,再设置如g_pGPIORegs->rGPBCON &= ~(0x3<<10)
g_pGPIORegs->rGPBCON |= (0x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