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相机驱动调用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研究win mobile 下怎样调用camera driver,遇到一些问题,求教一下。

(1)我不想通过video capture filter来调用cam driver,想直接调用MDD层的函数。但是发现这些函数
CAM_Close
CAM_DeInit
CAM_Init
CAM_IoControl
CAM_Open
PIN_Close
PIN_DeInit
PIN_Init
PIN_IoControl
PIN_Open
只要一调用就crash。
是不是这些函数是禁止应用层调用的?(我使用CreateFile创建cam实例是成功的)

PDD层的函数能直接调用吗?从哪里能找到这些暴露出来的接口?还是说PDD的函数是不暴露给应用层的?
PDD_AllocateBuffer
PDD_DeAllocateBuffer
PDD_DeInit
PDD_DeInitSensorMode
PDD_FillBuffer
PDD_GetAdapterInfo
PDD_GetSensorModeInfo
PDD_HandleAdapterCustomProperties
PDD_HandleCamControlChanges
PDD_HandleModeCustomProperties
PDD_HandleVidProcAmpChanges
PDD_HandleVideoControlCapsChanges
PDD_Init
PDD_InitSensorMode
PDD_RegisterClientBuffer
PDD_SetPowerState
PDD_SetSensorModeFormat
PDD_SetSensorState
PDD_TakeStillPicture
PDD_UnRegisterClientBuffer

使用CreateFile(),DeviceIoCtrl()能否写出一个通用的调用cam driver的方法?我自己感觉是不太可能,因为各个厂家的实现应该是不一样的,在某些参数上有差异。因为以前没研究过,所以问一下,呵呵。

谢谢!

网友:
没接触过,帮你顶一下

一般来说,应用层要调用内核层的函数要通过内核提供的系统调用接口,如果不提供接口就没法调用了

如果可以通过某种方法在系统中增加系统调用,你在你的系统调用中再去调用其他的内核函数,可能能实现

你说的我都没接触过,只做一个一般情况的分析,不一定合理

网友:
这个不是CAM本身的问题,而是WM整个的架构决定的。
你用CreatFile创建句柄,那么就是要调用WM提供给你的API。
既然创建时用了API,调用别的时候怎麽可能绕过API呢?除非驱动层直接给你开个控制窗口(就是函数)。

驱动层的MDD的东西,在应用层是无法直接调用的。这是操作系统的特性决定的,即使Linux也一样。

更别提PDD了,那是比MDD更靠近底层硬件的东西,直接对硬件初始化和控制的地方,MDD层只是抽象出了相应的回调函数,由PDD层实现。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的帮助和分享。

to shuiyan:
我绕开WM的API直接访问MDD的目的在于,想寻找一种通用的调用CAM的方法。如你所说,厂商会提供一个控制窗口给应用层调用。但是,各家厂商提供的函数可能都不一样,这样应用层必须对不同的厂商做出不同的改动。MS的video capture filter倒是一个通用的调用接口,但是从performance的角度上来说,还是没有直接通过API调用好,毕竟filter封装了好几个层。

所以,对于通用的CAM调用的方法(或者是针对不同厂商只需少许改动的方法),不知道你有没有好的idea和建议?谢谢。

网友:
这样看来有点难度:
如果是通用的话,就必须得制定相关的标准。
你要提供两个个标准的接口,一个给应用层,一个给驱动层。
驱动程序根据标准接口将设备的操作注册到系统中,应用程序根据标准接口操作设备

网友:
用V4L2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