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K安装时的 脚本宿主服务问题

楼主:
我之前做的SDK,在EVC下安装都很正常

前天重新作了系统 换成了WIN2000 新装的EVC++SP4

但是今天安装以前的那个SDK就提示错误

初始化WINDOWS脚本宿主失败。(指定的服务并未以已安装的服务存在。)

然后 在EVC中就看不到我的SDK。

也不知道是什么没有安装。

之前我的系统是XP 装了PLATFORM  VS2005   EVC

现在只装了EVC就成了这个样子
不知是什么缘故?

网友:
附件是错误截图
内容就是上面那句话

初始化WINDOWS脚本宿主失败。(指定的服务并未以已安装的服务存在。)

不用下载

网友:
装别的sdk有问题吗?

网友:
我有2个SDK是之前做的
以前的程序一直用的就是

还有一个是今天做的

3个都不行
都提示这个

网友A:
哈哈,没办法,摸索的铁法:卸了再装,装了再卸!
多试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没办法,摸索的铁法:卸了再装,装了再卸!
多试几次

哈哈

这个方法很使用 ,但不一定每次都管用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以

我已经 装了卸 卸了装 折腾了一早上了

幸好今天周五呀!
我再试一下撞个IIS如何.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