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 GPRS上网 CONNECT FAIL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sim300 gprs at命令上网,命令发送过程如下:
AT+CGATT=1
OK
AT+CGATT?
+CGATT:1
OK

AT+CGDCONT=1,"IP","CMNET"
OK
AT+CGDCONT?
+CGDCONT:1,"IP","CMNET",0,0
OK

AT+CGACT=1,1 AT+CGACT?
OK
++CGACT:1,0
OK

AT+CIPSTART="TCP","116.205.45.1107","80"
OK
STATE: TCP CONNECTING

CONNECT FAIL
如果把AT+CIPSTART="TCP","116.205.45.1107","80" 改成 AT+CIPSTART="UDP","116.205.45.1107","80" 的话
就显示:
AT+CIPSTART="TCP","116.205.45.1107","80"
OK

CONNECT OK
请问,这是为什么呀?我用的是中国移动的SIM卡,已经打电话问电信公司了,支持CMNET的。我在网上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原因,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
我想用AT+CIPMODE=1查看一下的,
所以在
AT+CGACT=1,1 AT+CGACT?
OK
++CGACT:1,0
OK
后面发送了AT+CIPMODE=1
但是显示
AT+CIPMODE=1
OK
没有任何返回值。

网友:
有点复杂!

网友:
难道没有人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了吗?晕啊!!!

网友:
难道没有人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了吗?晕啊!!!!!!!!!!

网友:
AT+CIPSTART="TCP","116.205.45.1107","80"
OK
STATE: TCP CONNECTING

CONNECT FAIL
如果把AT+CIPSTART="TCP","116.205.45.1107","80" 改成 AT+CIPSTART="UDP","116.205.45.1107","80" 的话
就显示:
AT+CIPSTART="TCP","116.205.45.1107","80"
OK

CONNECT OK

你这个关键问题不是SIM卡的问题,也不是什么CMNET的问题吧。
这个是你协议的问题,使用TCP/IP还是UDP?
你116.205.45.1107 是什么?
你中心IP的80的UDP端口是否开放?

你应该在这些方面来找问题。

网友:
sorry,我程序中运行的IP地址是:116.205.45.117,(是我在问题中写错了,抱歉.)而80端口应该是一般机器都对外开放的端口吧?(如果其他端口都被屏蔽掉的情况下) 我现在用的应该是TCP/IP呀.因为我发送的是:AT+CIPSTART="TCP","116.205.45.117","80".

网友:
拜托有哪位高手知道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
1.
請準備好 TCP server(EX:116.205.45.117) ,開啟連接port(EX:4000). 開啟server

2.輸入command
AT+CIPSTART="TCP","116.205.45.117","4000"
OK
再試試

PS : 由於UDP是不需要確認remote server是否有開啟,因此使用UDP時,都會回應連線OK
PS : 80 port是Http 在用的, TCP 一般是不會用這個port number.

网友:
请问,所谓开启SERVER:是不是只要在SERVER上用SOCKET编程的套接字,定义一个TCP端口(例如4000)一直监听着就可以了呢?

网友:
“PS : 80 port是Http 在用的, TCP 一般是不會用這個port number.”
不懂不要乱讲,TCP是一组协议,指数据层。http\ftp等都是tcp,指的是应用层。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我采用网络调试助手讲PC机端口号2020设置为服务器,但还是显示CONNECT FAIL。UDP连接OK。请问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