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软件反盗版问题

楼主:
我想知道怎么能做到一套硬件系统唯一对应一套软件,关键硬件没有唯一性,要是cpu或存储器能有个序列号就好办,一般的flash是不都没有串号或者叫序列号?三星的K9F1208U0M好像没有啊!

网友:
硬件如果有CPLD/FPGA,可以做个简单的算法和CPU交互,
有些CPLD/FPGA甚至集成了key的功能,

如果有网卡的话,可以用网卡的mac计算一个key,用以激活软件功能,

网友A:
软件和硬件都可以用工具生成的,一般公司出厂硬件的时候,都在烧程序之前将固定几个位置写上不同的值,这就是硬件不同之处,此方法用于软件也可以。

网友:
没有CPLD/FPGA ,部分产品有网卡,部分没有,  我们的网卡的mac地址读出来都一样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mak地址是一个网卡与另一个网卡不同的地方,这样不会混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和硬件都可以用工具生成的,一般公司出厂硬件的时候,都在烧程序之前将固定几个位置写上不同的值,这就是硬件不同之处,此方法用于软件也可以。

出厂时生成SN,写在FLASH固定位置上。软件启动时检查SN。

网友:
可是检测序列号怎么能判断是否正确呢?同一个序列号写在不同的FLASH里也检查不出来呀

网友:
Flash不都有唯一的ID号吗?

网友:
有吗?我没找到,哪位知道,到底有没有。三星的K9F1208U0M手册上没有提到有唯一的ID

网友:
在K9F1208X0C 的Features 中有一条Unique ID for Copyright Protection,但datasheet中并没有介绍如何读取Unique ID ,请问谁知道怎么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