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设置问题

楼主(2008-03-05):
时间设置问题
在做的一个项目,需要设置时间,但是发现设置好了时间之后,时间显示是正确的,但是一断电之后在上电,显示的时间和正确的时间就差8个小时,因为中国是在东八区,和格林威治时区差8个时区,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撒金
上电
中国
时间

网友A:
LZ说说是如何得到时间的?

网友B:
是用SetLocalTime(&curtime);
//SetSystemTime(&curtime);
GetLocalTime(&curtime);
//GetSystemTime(&curtime);
这2种都试过,一个是早了八个小时,一个是晚了八个小时,反正是差了八个小时.

网友C:
GetSystemTime
SystemTimeToFileTime
FileTimeToLocalFileTime
FileTimeToSystemTime
lz可以这么倒腾一下得到local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