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请教:怎么样用串口采集开关信号

楼主:
比如我的电脑接了一个光电开关,希望用PC 程序知道根据光电开关电路电压的高低(或通断)。请教怎么个连接实现法?

看了许多书,都是讲关于串口通信,所有演示的都是如何实现两台PC之间互相发送字符的。可是,我并不是要采集字符,我只想采集电压量啊。

网友:
可能我没讲清楚,就是:怎样将 光电开关的输出线 跟 PC的串并口 连接,然后PC怎么感知这个开关?

拜求赐教,能告诉无论多少都很感谢。

网友:
用AD芯片(有些单片机本身带有AD,如果要求不高可直接用)把光电开关的输出电压信号(注意输出电压的范围和AD输入范围,两者不匹配还要做一下信号调理)变成数字量,然后单片机把这个数据通过串口发给PC机,上位机软件再去读串口的数据做相应处理。

网友:
呵呵,串口判断?
首先你需要知道的是你要采集的信号是什么性质的?一般不可能是直接数据量,那是开关量?还是模拟量?电压输入?还是电流输入?等等。。。。

这些条件判断完了后,用相应的模块转换成数据量再接PC的串口就好了。

网友:
光电开关一般是电压输出,只是有些问题:如果串口使用RS232c(其他同样理解),直接把输出接到串口的数据线上,pc可能无法正确识别开关状态,具体情况参考相应串口的信号说明。所以,推荐采纳上面两位的意见

网友:
用ad转换器将电压转成数字量传给单片机,再用串口传给PC。

网友:
这个需要你使用单片机,单片机用来采集开关的电平高低(i/o口即可),并把采集到的信息通过串口发送给232芯片,在与PC机串口线连接。
这只是基本思路,依据你光电开关输出电平,还要考虑是否增加电平转换电路。 QQ93765497,可以免费仔细回答你。

网友:
直接接到RS232的CD、DSR、CTS、RI端的任意一个,使用API的GetCommModemStatus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A:
RS232除了RXD和TXD,还可以有两个开关量输出和4个开关量输入。

网友:
azmao 这个小地主说得不错,真聪明~~

网友:
就用ad +单片机,用串口和电脑连接

楼主,多看别人的涉及,自己触类旁通

网友:
好多软件都是用232一脚的电平来检测开关量的

网友:
可以测试串口的第1、6、8脚来判断。有对应的属性。

网友:
还说高分呢,这么久不结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232除了RXD和TXD,还可以有两个开关量输出和4个开关量输入。

也很想知道怎么控制它们

网友:
如果检测的只是开关量,就不用AD,直接用IO口就可以. 把从IO口读到的值通过串口传给PC机.如果检测的是模拟量,那就得用AD了

网友:
要用个MCU采集,ad转换器将光电开关的电压转成数字量,传给单片机MCU,再用串口传给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