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求教:外部Flash、RAM的读写问题

楼主:
假如51外挂一块Flash,一块RAM。应用程序存在外部的Flash里面
我写一段引导程序,让51上电后,把程序从Flash复制到RAM里,然后执行
现在有几个问题比较困惑:
1 按一般介绍,程序都是放在ROM里,如果把程序写到RAM里,将PC指向程序首行,是否也能正常执行?除了掉电程序丢失之外,是否和在ROM里执行没有区别?
2 从Flash复制程序时,怎么判断复制完了?是不是需要人为在程序结尾加个自定义的标志,然后只要读到这个标志,就表示复制完成?

简单的问题,新手求教,多谢!

网友A:
从Flash复制程序时,怎么判断复制完了?是不是需要人为在程序结尾加个自定义的标志,然后只要读到这个标志,就表示复制完成?
你要复制到哪里去啊?
想要复制到ROM吗,不是吧,你没有看过书啊

网友:
51搞这个比较麻烦。。。当然也可以实现。。。甚至可以把应用程序压缩。。。
可能需要切换下EA/PSEN/ALE,有外部CPLD配合最好了。。。

网友:
51系统整成这个样子,,可否告之应用领域?

网友:
51还真没试过这些东西.....ARM是绝对可以的

网友:
多谢大家回复
第一个问题差不多搞明白了
第二个问题还有些困惑,比如从Flash中读取一段长度未知的数据,都有哪些方法判断读取结束呢?
是否写入数据的时候就在结尾处加特殊标志,然后每读一个字节就比较一下?
什么样的标志比较好呢?我怕有和数据相同的情况,造成错误

感觉这个问题太弱,希望有人给我点破一下

网友:
我是要把程序复制到RAM中,然后在RAM中执行

引用 网友A:
从Flash复制程序时,怎么判断复制完了?是不是需要人为在程序结尾加个自定义的标志,然后只要读到这个标志,就表示复制完成?
你要复制到哪里去啊?
想要复制到ROM吗,不是吧,你没有看过书啊

网友:
问题一:可以是一样的。但是RAM接线很讲究。可以参考一些资料。
问题二:最好的方法是在数据前加一个长度字段。这样不用判断标记。如果是二进制,标记也不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