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CE6的SP1出错toolMsmCA(Error):Setup package issue ...

楼主(2008-11-20):
安装CE6的SP1出错toolMsmCA(Error):Setup package issue or CoreCon。。。
安装CE6的SP1是出错
“ToolMsmCA(Error):Setup package issue or CoreCon DataStore corrupted:CDeviceSDKInstallShin Add/Remove failed.HR=0x80004005.
我之前装了VS2005。
这几天才装这个,不知怎么出错,安装进度停在Installing the Generic SDK处。
安装
天才
package
error

网友A: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CoreCon
试着重命名这个目录,然后打开VS2005,再安装,或者再修改回去
以前有个VS2005模拟器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B:
不像,建议你格式化再做,这个东西最好用一台干净的机器。

网友C:
已经装好了
不知道怎么搞的
谢谢参与

网友D(2009-01-20):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