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e5.0如何实现一个简单的背光驱动,假设一个GPIO的高低电平控制为LCD的背光控制。

楼主:
暂且不说I2C方式对LCD背光的控制。我发现开发板的串口在空闲的状态下(没有任何操作)每隔1分钟(根据系统的设定)就打印“SetDevicePower: Wrong Return Value from 'dsk1:', returning ERROR_GEN_FAILURE”感觉内核是通过SetDevicePower控制LCD的背光的。但我不是很明白SetDevicePower函数是连接驱动的哪一个函数控制的。
好像SMDK2440\DRIVERS\backlite目录下是背光的驱动程序,但我找不到相关的控制函数。
请高手指点,假设一个GPIO的高低电平控制为LCD的背光控制。如何实现一个简单的背光驱动。

附SMDK2440\DRIVERS\backlite目录下驱动,
bak_hw.cpp文件: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s2440.h"
#include
#include "oalintr.h"
#include "drv_glob.h"
#include "pmplatform.h"
#include "bak_hw.h"

//  Globals
const TCHAR szevtBacklightChange[] = TEXT("BackLightChangeEvent");
const TCHAR szevtPowerChanged[] = TEXT("PowerChangedEvent");
const TCHAR szevtUserInput[] = TEXT("UserInputEvent");

const TCHAR szregRootKey[] = TEXT("ControlPanel\\Backlight");
const TCHAR szregBatteryTimeout[] = TEXT("BatteryTimeout");
const TCHAR szregACTimeout[] = TEXT("ACTimeout");
const TCHAR szregBatteryAuto[] = TEXT("BacklightOnTap");
const TCHAR szregACAuto[] = TEXT("ACBacklightOnTap");

HANDLE   g_evtSignal[NUM_EVENTS];

//  Global structure
BLStruct g_BLInfo;

//
// Perform all one-time initialization of the backlight
//
BOOL
BacklightInitialize()
{
    BOOL    bRet = TRUE;

    RETAILMSG(1, (TEXT("BacklightInitialize\r\n")));

        BL_PowerOn(TRUE);

    return bRet;
}

//  Utility function to read from registry for the parameters
void BL_ReadRegistry(BLStruct *pBLInfo)
{
    HKEY    hKey;
    LONG    lResult;
    DWORD   dwType;
    DWORD   dwVal;
    DWORD   dwLen;

    lResult = RegOpenKeyEx(HKEY_CURRENT_USER, szregRootKey, 0, KEY_ALL_ACCESS, &hKey);
    if(ERROR_SUCCESS == lResult) {
        dwType = REG_DWORD;
        dwLen = sizeof(DWORD);

        lResult = RegQueryValueEx(hKey, szregBatteryTimeout, NULL, &dwType,
                                  (LPBYTE)&dwVal, &dwLen);
        if(ERROR_SUCCESS == lResult) {
            pBLInfo->m_dwBatteryTimeout = dwVal;
        }

        lResult = RegQueryValueEx(hKey, szregACTimeout, NULL, &dwType, (LPBYTE)&dwVal,
                                  &dwLen);
        if(ERROR_SUCCESS == lResult) {
            pBLInfo->m_dwACTimeout = dwVal;
        }

        lResult = RegQueryValueEx(hKey, szregBatteryAuto, NULL, &dwType, (LPBYTE)&dwVal,
                                  &dwLen);
        if(ERROR_SUCCESS == lResult) {
            pBLInfo->m_bBatteryAuto = (BOOL) dwVal;
        }

        lResult = RegQueryValueEx(hKey, szregACAuto, NULL, &dwType, (LPBYTE)&dwVal,
                                  &dwLen);
        if(ERROR_SUCCESS == lResult) {
            pBLInfo->m_bACAuto = (BOOL) dwVal;
        }

        RegCloseKey(hKey);
    }
    else {
        RETAILMSG(1, (TEXT("BAK : HKEY_CURRENT_USER\\%s key doesn't exist!\r\n"), szregRootKey));
    }
}

// uninitialize the backlight
void BL_Deinit()
{
    int i;

        RETAILMSG(1, (TEXT("BAK : BL_Deinit!\r\n")));
    //  Clean up
    for(i=0; i
        if(g_evtSignal[i]) {
            CloseHandle(g_evtSignal[i]);
        }
    }
}

//
// initialize the backlight
//
BOOL BL_Init()
{
    //  Set up all the events we need.
    g_evtSignal[0]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szevtBacklightChange);
    g_evtSignal[1]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szevtUserInput);
    g_evtSignal[BL_POWEREV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szevtPowerChanged);

    if(!g_evtSignal[0] || !g_evtSignal[1] || !g_evtSignal[2]) {
        BL_Deinit();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
//  find out if AC power is plugged in
//
BOOL IsACOn()
{
//    if (g_pDriverGlobals->power.ACLineStatus == AC_LINE_ONLINE)
//                return TRUE;
//    else
                return FALSE;
}

//
// turn on/off the backlight
//
void BL_On(BOOL bOn)
{
    if(bOn) {
                if (g_BLInfo.m_dwStatus != BL_ON)
                {
                        g_BLInfo.m_dwStatus = BL_ON;
                        RETAILMSG(1,(TEXT("!!!!!!!!!!!! BACKLIGHT ON !!!!!!!!!!!!\r\n")));
                }
    }
    else {
                if (g_BLInfo.m_dwStatus != BL_OFF)
                {
                        g_BLInfo.m_dwStatus = BL_OFF;
                        RETAILMSG(1,(TEXT("!!!!!!!!!!!! BACKLIGHT OFF !!!!!!!!!!!!\r\n")));
                }
    }
}

//
// restore power to the backlight
//
void BL_PowerOn(BOOL bInit)
{
    //
    //  Add power-on GPIO register setting
    //

    BL_On(TRUE);
}

// The backlight handling is done by a thread, which monitors those
// three event and performs some actions based on the parameters specified
// in HKLM/ControlPanel/Backlight
//
// backlight service thread
//
DWORD BL_MonitorThread(PVOID pParms)
{
    DWORD   dwResult;
    DWORD   dwTimeout;

    //  Initialization stuff is here
    //
    //  Initialize the events
    //  Initialize the BLInfo data structure
    //  Those are default values. Modify them if necessary
    g_BLInfo.m_bACAuto = TRUE;
    g_BLInfo.m_bBatteryAuto = TRUE;
    g_BLInfo.m_dwBatteryTimeout = 20;   // 20 Seconds
    g_BLInfo.m_dwACTimeout = 60;       // 1 minutes

    //  Now read from the registry to see what they say
    BL_ReadRegistry(&g_BLInfo);

    //  Initialize BL
    if(!BL_Init()) {
        RETAILMSG(1, (TEXT("BL_Init() Failed! Exit from BL_MonitorThread!\r\n")));
        return 0;
    }
    while(1) {
                __try {
                        //  If we are using AC now, use m_dwACTimeout as the timeout
                        //  otherwise, use m_dwBatteryTimeout
                        if(IsACOn()) {
                                dwTimeout = g_BLInfo.m_dwACTimeout * 1000;
                        }
                        else {
                                dwTimeout = g_BLInfo.m_dwBatteryTimeout * 1000;
                        }

                        //  However, if user wants BL on all the time, we have to let him
                        //  do that. Or if we come back here, and BL is off, we want to
                        //  put this thread to sleep until other event happens.
                        if(dwTimeout == 0 || g_BLInfo.m_dwStatus == BL_OFF) {
                                dwTimeout = INFINITE;
                        }

                        //  Now let's wait for either there is an update on registry, or
                        //  there is user action on the device, or there is activity on
                        //  AC power supply.
                        dwResult = WaitForMultipleObjects(NUM_EVENTS, &g_evtSignal[0], FALSE, dwTimeout);

                        //  If we are signaled by registry event
                        if(WAIT_OBJECT_0 == dwResult) {
                                //  All we need to do is to read from registry and update the tick count
                                BL_ReadRegistry(&g_BLInfo);

                                //  Always turn on the Backlight after a change to registry
                                BL_On(TRUE);
                        }
                        else if(dwResult == WAIT_OBJECT_0+1) {
                                //  User activity, depending on the situation, we may / may not update
                                //  the tick count

                                if(IsACOn()) {
                                        if(g_BLInfo.m_bACAuto) {
                                                //  Turn on backlight
                                                BL_On(TRUE);
                                        }
                                }
                                else {
                                        if(g_BLInfo.m_bBatteryAuto) {
                                                BL_On(TRUE);
                                        }
                                }
                        }
                        else if(dwResult == WAIT_OBJECT_0+2) {
                                //  When AC is plugged or un-plugged, we don't really need to do anything
                                //  We continue the loop. The correct timeout value will be assigned at
                                //  the top of the while loop.
                                RETAILMSG(1, (TEXT("BackLight Thread: power changed!\r\n")));
                        }
                        else if(dwResult == WAIT_TIMEOUT) {
                                //  Time out, let's turn the device off
                                RETAILMSG(1, (TEXT("Timeout, turn off the backlight!\r\n")));
                                BL_On(FALSE);
                        }
                }
                __except(EXCEPTION_EXECUTE_HANDLER){
                        // do nothing
                        RETAILMSG(1, (TEXT("an exception is raised in BL_MonitorThread... \r\n")));
                }
        }
}

网友:
bak_io.cpp文件。
  1. #include
  2. #include
  3. #include "pmplatform.h"
  4. #include "bak_hw.h"

//  Global structure
extern BLStruct g_BLInfo;
extern HANDLE   g_evtSignal[NUM_EVENTS];

DWORD
BAK_Init(DWORD dwContext)
{
        HANDLE  hThread;
        DWORD   dwThreadID;

        RETAILMSG(1, (TEXT("BAK_Init: dwContext = 0x%x\r\n"), dwContext));

        // Perform all one-time initialization of the backlight
        if (!BacklightInitialize())
        {
                RETAILMSG(1, (TEXT("BAK_Init:couldn't initialize backlight hardware \r\n")));
                return 0;
        }

        // Create the backlight service thread
        hThread = CreateThread(NULL, 0, BL_MonitorThread, NULL, 0, &dwThreadID);
        if (hThread == NULL)
        {
                RETAILMSG(1, (TEXT("BAK_Init: failed to create BL_MonitorThread\r\n")));
                return 0;
        }

        return dwThreadID;
}

BOOL
BAK_Deinit(DWORD dwContext)
{
        BL_Deinit();
    return TRUE;
}

DWORD
BAK_Open(DWORD dwData, DWORD dwAccess, DWORD dwShareMode)
{
        return dwData;
}

BOOL
BAK_Close(DWORD Handle)
{
    return TRUE;
}

void
BAK_PowerDown(void)
{
    BL_On(FALSE);
}

void
BAK_PowerUp(void)
{
        BL_PowerOn(TRUE);
}

DWORD
BAK_Read(DWORD Handle, LPVOID pBuffer, DWORD dwNumBytes)
{
        return 0;
}

DWORD
BAK_Write(DWORD Handle, LPCVOID pBuffer, DWORD dwNumBytes)
{
        return 0;
}

DWORD
BAK_Seek(DWORD Handle, long lDistance, DWORD dwMoveMethod)
{
        return (DWORD) -1;
}

BOOL
BAK_IOControl(
                          DWORD Handle,
                          DWORD dwCode,
                          PBYTE pBufIn,
                          DWORD dwLenIn,
                          PBYTE pBufOut,
                          DWORD dwLenOut,
                          PDWORD pdwActualOut
                          )
{
    BOOL RetVal = TRUE;
    DWORD dwErr = ERROR_SUCCESS;

    switch (dwCode)
        {
                RETAILMSG(1, (TEXT("BAK_IOControl: Handle = 0x%x, dwCode = 0x%x\r\n"), Handle, dwCode));
                RETAILMSG(1, (TEXT("               pBufIn = 0x%x, dwLenIn = 0x%x\r\n"), pBufIn, dwLenIn));
                RETAILMSG(1, (TEXT("               pOutBuf = 0x%x, dwLenOut = 0x%x\r\n"), pBufOut, dwLenOut));
                RETAILMSG(1, (TEXT("               pdwActualOut = 0x%x\r\n"), pdwActualOut));
        //
        // Power Management
        //
                case IOCTL_POWER_CAPABILITIES:
        {
            PPOWER_CAPABILITIES ppc;
                        RETAILMSG(1, (TEXT("BAK: IOCTL_POWER_CAPABILITIES\r\n")));

                        if ( !pdwActualOut || !pBufOut || (dwLenOut < sizeof(POWER_CAPABILITIES)) ) {
                RetVal = FALSE;
                dwErr = ERROR_INVALID_PARAMETER;
                break;
            }

            ppc = (PPOWER_CAPABILITIES)pBufOut;

            memset(ppc, 0, sizeof(POWER_CAPABILITIES));

            // support D0, D4
            ppc->DeviceDx = 0x11;

            // Report our power consumption in uAmps rather than mWatts.
            ppc->Flags = POWER_CAP_PREFIX_MICRO | POWER_CAP_UNIT_AMPS;

                        // 25 m = 25000 uA
            // TODO: find out a more accurate value
                        ppc->Power[D0] = 25000;

            *pdwActualOut = sizeof(POWER_CAPABILITIES);
        } break;

                case IOCTL_POWER_SET:
        {
            CEDEVICE_POWER_STATE NewDx;

            if ( !pdwActualOut || !pBufOut || (dwLenOut < sizeof(CEDEVICE_POWER_STATE)) ) {
                RetVal = FALSE;
                dwErr = ERROR_INVALID_PARAMETER;
                break;
            }

            NewDx = *(PCEDEVICE_POWER_STATE)pBufOut;

            if ( VALID_DX(NewDx) ) {
                switch ( NewDx ) {
                case D0:
                    //  Power changed, we need to notify the monitor thread to resync
                    //  the timer
                    SetEvent(g_evtSignal[BL_POWEREVT]);
                    BL_On(TRUE);
                    break;

                default:
                    BL_On(FALSE);
                    break;
                }

                RETAILMSG(1, (TEXT("BAK: IOCTL_POWER_SET: D%u \r\n"), NewDx));

                *pdwActualOut = sizeof(CEDEVICE_POWER_STATE);
            } else {
                RetVal = FALSE;
                dwErr = ERROR_INVALID_PARAMETER;
            }

        } break;

        case IOCTL_POWER_GET:
            if ( !pdwActualOut || !pBufOut || (dwLenOut < sizeof(CEDEVICE_POWER_STATE)) ) {
                RetVal = FALSE;
                dwErr = ERROR_INVALID_PARAMETER;
                break;
            }

                        CEDEVICE_POWER_STATE Dx;

                        if (g_BLInfo.m_dwStatus == BL_ON){
                                Dx = D4;
                        }
                        else {
                                Dx = D0;
                        }

                        *(PCEDEVICE_POWER_STATE)pBufOut = Dx;
            RETAILMSG(1, (TEXT("USB_SER: IOCTL_POWER_GET: D%u \r\n"), Dx));

            *pdwActualOut = sizeof(CEDEVICE_POWER_STATE);
                break;

                default:
            RetVal = FALSE;
            RETAILMSG(1, (TEXT(" Unsupported ioctl 0x%X\r\n"), dwCode));
            break;
        }

        return(RetVal);
}

BOOL
WINAPI
DllMain(
    HANDLE  hinstDll,
    DWORD   dwReason,
    LPVOID  lpReserved
    )
{
        switch(dwReason)
        {
                case DLL_PROCESS_ATTACH:
                        // RETAILMSG(1, (TEXT("BAK_DllMain: DLL_PROCESS_ATTACH\r\n")));
                        break;

                case DLL_PROCESS_DETACH:
                        // RETAILMSG(1, (TEXT("BAK_DllMain: DLL_PROCESS_DETACH\r\n")));
                        break;
    }
    return TRUE;
}

网友:
你好好读一下代码吧,BL_MonitorThread函数里面已经实现了这个功能,只需要你把BL_ON等这些和硬件有关的函数补充完整就可以了。

网友:
我在注册表中添加如下函数的时候,开机时确实可以打印"!!!!!!!!!!!! BACKLIGHT ON !!!!!!!!!!!!,如果没有操作大概1分钟后也可以打印!!!!!!!!!!!! BACKLIGHT OFF !!!!!!!!!!!!。但打印("!!!!!!!!!!!! BACKLIGHT OFF !!!!!!!!!!!!后,就算有触发事件(在触摸屏上点击,或者移动鼠标)也不会打印"!!!!!!!!!!!! BACKLIGHT ON !!!!!!!!!!!!。请问我还要修改哪里呢?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BAK]
    "Index"=dword:1
    "Prefix"="BAK"
    "Dll"="backlight.dll"
    "Order"=dword:1
    "IClass"="{A32942B7-920C-486b-B0E6-92A702A99B35}"

网友:
待机甚至睡眠情况下,点击触摸屏或者移动鼠标无法响应,是电源管理里面的“唤醒设置”,而不是背光相关的设置。
就是说必须允许你希望的动作能唤醒机器。就好像在Windows下,屏保了,你晃鼠标或者按键盘都能停了屏保,但是如果Windows配置不让这两个动作停止屏保,那你就没辙了。

网友:
你好好分析以下这3个Event:

g_evtSignal[0]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szevtBacklightChange);
    g_evtSignal[1]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szevtUserInput);
    g_evtSignal[BL_POWEREV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szevtPowerChanged);

尤其是第二个。

其实很简单了,点击触摸屏或者按键的时候,你让这个Event为有信号状态,不就可以了。具体怎么做,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找到原因了。有键盘鼠标或触摸屏输入时候gwes 发送“PowerManager/ActivityTimer/UserActivity” event而不是上面的“("UserInputEv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