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mobile 6.0 (PPC)怎样将系统注册表“提取”出来,供自己使用?

楼主:
我想做一个注册表编辑软件,不知道怎样把系统注册表“提取”出来用,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一个个读出来。以前我就是这么做的,很复杂,关键是有很多类型要处理。
而且键的层次很多,不要分析。

你可以看看在mobile6上有没有增加注册表api。

网友:
这个好像有点麻烦~
事实上一般人也不会用到~
真正需要用的人,直接用VS2005的远程注册表工具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个读出来。以前我就是这么做的,很复杂,关键是有很多类型要处理。
而且键的层次很多,不要分析。

你可以看看在mobile6上有没有增加注册表api。

系统注册表的结构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能具体说下不?

网友:
和PC上的注册表结构基本上一样,网上有CE下可用的源代码。LZ可以找找,不用自己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