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 51单片机和 AD779的连接原理图

楼主:
高分求 51单片机和 AD779的连接原理图  。

AD779为 14位并行 AD转换器。我用单片机的 几个IO口来模拟AD779的时序,然后读转换结果。但误差很大。

大侠们能帮想想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误差的问题不大会是你的连接问题

最好先看看,参考源,接地,输入

这些的硬件电路的情况...

粗看了一下AD779的芯片数据手册
GOOGLE能直接找到

里面给出了Z80和80186的连接

应该很容易就套进8位机里
LZ要不再看看??

另外,芯片的操作时序也应该关注一下...

网友:
这里太没有人气了,是我们不够活跃,还是搞这行的人太少了呢?
我狂顶!

网友:
干扰太大
建议加滤波电容

网友:
我的建议:datasheet

网友:
TO  菜农大侠

滤波电容  具体该怎么加 ? 硬件方面 确实知之甚少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