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GDI 测试显示??

楼主:
Debugging and Testing > Windows CE Test Kit > CETK Tests > Graphics Device Interface Test中
Win_Primary
GDI_VidMemory
GDI_SysMemory
1BPP_BITMAP
1BPP_DIB_RGB
2BPP_DIB_RGB
4BPP_DIB_RGB
8BPP_DIB_RGB
16BPP_DIB_RGB555
16BPP_DIB_RGB565
24BPP_DIB_RGB
32BPP_DIB_RGB8888 这个 surface都是啥意思呀?如果我想去了解这个东西,应该看啥相关的资料呢?
同时对应的代码路径:\WINCE500\PRIVATE\TEST\GWES\GDI\GDIAPI中的specdc.cpp的
TDC doMemDCCreate(void){

..............

                case EGDI_VidMemory:
                    hBmp = CreateCompatibleBitmap(tempDC, zx, zy);
                    break;
                case EGDI_SysMemory:
                    hBmp = myCreateBitmap(zx, zy, 1, GetDeviceCaps(tempDC, BITSPIXEL), NULL);
                    break;
                case EGDI_1bppBMP:
                    hBmp = myCreateBitmap(zx, zy, 1, 1, NULL);
                    break;
                case EGDI_2bppBMP:
                    hBmp = myCreateBitmap(zx, zy, 1, 2, NULL);
                    break;
                case EGDI_4bppBMP:
                    hBmp = myCreateBitmap(zx, zy, 1, 4, NULL);
                    break;
                case EGDI_8bppBMP:
                    hBmp = myCreateBitmap(zx, zy, 1, 8, NULL);
                    break;
                case EGDI_16bppBMP:
                    hBmp = myCreateBitmap(zx, zy, 1, 16, NULL);
                    break;
                case EGDI_24bppBMP:
                    hBmp = myCreateBitmap(zx, zy, 1, 24, NULL);
                    break;
                case EGDI_32bppBMP:
                    hBmp = myCreateBitmap(zx, zy, 1, 32, NULL);

..............

这里面在做什么内容?请指教啊.

网友:
创建内存DC

网友:
然后就没了啊??
Win_Primary
GDI_VidMemory
GDI_SysMemory
1BPP_BITMAP
1BPP_DIB_RGB
2BPP_DIB_RGB
4BPP_DIB_RGB
8BPP_DIB_RGB
16BPP_DIB_RGB555
16BPP_DIB_RGB565
24BPP_DIB_RGB
这些都是什么啊???稍微详细点哦,我是小菜。。。。嘿嘿。

网友:
正常结帖会返还50%的悬赏分,无满意结帖不会返还,回答者也不会得到专家分。
不满意怎么一点也不返还,这是什么道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