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创建VC++中的smart device 程序不能模拟wince5.0?

楼主(2008-04-08):
VS2005创建VC++中的smart device 程序不能模拟wince5.0?
如题,用VS2005创建VC++smart device 程序 初始化时时能选择PPC2003或smartphone2003,不能有其他选项吗?如wince5.0或4.0?
程序
其他
WindowCE

网友A:
你需要安装其他sdk,可以从微软网站下载

网友B:
使用PB5.0,还有DeviceEmulatorBSP,做SDK,其中包括ARM模拟器。然后安装SDK,在VS的Option中设置模拟器的显示参数

网友C:
楼上的,有x86的模拟器吗,如何将它连接进vs2008,谢谢

网友D:
2005中使用wince的模拟器都是arm的了。
2008支持x86?,应该不会倒退了吧。
这个倒是不清楚了。

网友E:
需要去下载wince5.0的sdk

网友F:
x86不是单指以前的86系列,PII,PIII,P4,P5都算。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连接进去ce模拟器,还是根本就不能呢

网友:
我下载了6.0的,也在xp下安装了sdk,能否详细告诉连接方式,谢谢

网友G:
"初始化时时能选择PPC2003或smartphone2003"
要想有其他选择,必须安装新的SDK

网友H:
安装了新的SDK后怎么和VS2005连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