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利用光电二极管代替红外一体化接收器?

楼主:
  我们一般红外通讯采用的都是红外发射管发送信号,利用一体化接收器接收信号,这种做法是常见的方法,可在低功耗设计中,要实现时时通讯就只能使红外接收器长期供电工作,可红外接收器有一定的功耗不能满足低功耗的设计要求,怎样利用光电二极管代替红外线接收器实现红外通讯呢?望有使用经验的大哥赐教!

网友:
就算光电二极管可以,距离也很近吧? 不清楚,如果能替代的话成本不是低很多了?

网友:
首先,不建议用光电二极管。

光电二极管的使用,必然要有AD采样电路对其mA级的电流进行精确的采样,那么对于AD的采样精度,响应速度,温飘,甚至采样电流->电压的转换电路都有不同等级的要求,成本未必低。

红外接收器,在无红外信号时,是处于低功耗的,只有红外信号才能唤醒接收器,并进行解码。如果不是正确的信号,就会再次睡眠。

想想家用空调的遥控器接收窗口,就2节7号电池,能用很久的。

网友:
应该说用光电二极管代替一体化接收头不是一个好的想法。

原因很长,没有一张图的话说不清楚,这eeworld贴图不方便,如果有兴趣知道原因的话请给我发邮件liukun0408@126.com

网友:
不建议替代,不过我觉得一体化接收头也有个缺点,接收频率一般都是固定的 38KHZ

网友:
固定同样也是优势,因为开发资源和调试资源特别好找。要是自己弄个特殊的频段,怎么测试?周边环境的干扰怎么模拟?

网友:
"红外接收器,在无红外信号时,是处于低功耗的,只有红外信号才能唤醒接收器,并进行解码。如果不是正确的信号,就会再次睡眠。"
  我觉得这段话有些欠妥。现在较低功耗的红外一体化接收器静态工作电流也在0.5mA以上,我们的单片机可以做到低功耗0.2uA,这样相对比较功耗不是大很多?有些设备用电池供电也要工作6年以上,这样的红外一体化接收器怎能胜任?怎样才能使红外一体化接收器或红外光电二极管在收到红外数据时工作,没有红外数据时功耗在20uA以下呢?这样才能实现红外数据接收的低功耗设计!

网友:
红外光电二极管在静态(暗电流)时可以在0.05uA以下。不过后续的线性放大,一个触发电路(三极管或者触发器)总归是要耗电的。整体电流想做小,很难的。

如果条件要求没有固定,那或许可以试试Zigbee,应该可以满足需求的。

网友:
好像有人在热量表上面实现了利用红外光电二级管接收红外数据,看了一下板子,红外光电二极管直接和430单片机的一个引脚相连,剩余都用软件处理,不知道采用什么方法滤除载波和处理数据?

网友:
红外光电二极管的输出是多少?调频?调幅?这个没用过。如果对应关系确定,倒是真可以做。
调频的话,就侦测频率的变化,解码数据。
调幅的话,就得用AD了。

网友:
这么短的距离可能根本就没调制,只用对射的通断来传数据,反正数据不多.

网友:
和对射式楼层显示器的工作原理类似.+1或者自定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