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能不能通过触摸笔在两个对话框(一个大对话框,一个小对话框,大小对话框都是模式对话框)间动态切换输入焦点?

楼主:
WINCE下,能不能通过触摸笔在两个对话框(一个大对话框,一个小对话框,大小对话框都是模式对话框)间动态切换输入焦点?就是两个对话框的按钮都可以动态点击!PC上是可以在大小窗口AP间通过鼠标动态切换输入焦点的!

网友:
看了一下,PC上点大窗口的AP按钮,小窗口的AP就会被盖住。我想要的是点大窗口的按钮,小窗口的AP不被盖住!觉得很难实现啊!模式对话框有自己的消息循环。

网友:
被覆盖了,还叫模式窗口吗?怎么看,怎么像非模式窗口!

没有实现过,纯路过

网友A:
如果这2个对话框都是模式的,并且是父子关系或同属于一个父窗口,就只能响应其中的子对话框。

非模式对话框就可以做到切换焦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2个对话框都是模式的,并且是父子关系或同属于一个父窗口,就只能响应其中的子对话框。

非模式对话框就可以做到切换焦点了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父子关系,且将小窗口设置为TOPMOST 和 SETFOREGROUND 的话,就可能实现LZ所说的效果。

网友:
不是父子关系,在CE下也不能够切换焦点吧?将小窗口设置为TOPMOST 和 SETFOREGROUND 的话。点大窗口,大窗口就设置为TOPMOST 和 SETFOREGROUND 了!小窗口马上就被大窗口盖住了(PC上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