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获取PDA设备的各个顶点坐标以及PDA显示屏的长宽? 在线等

楼主:
EVC获取PDA设备的各个顶点坐标以及PDA显示屏的长宽?
把一副图在view视图中显示, 如何获取他的长和宽?它当前4个点坐标如何获取
在线等····

网友:
CRect rect;
GetClientRect (&rect);

网友:
GetSystemMetrics()
可以获得显示器的信息包括屏幕大小

网友:
  int   xScrn   =   GetSystemMetrics(   SM_CXSCREEN   );
  int   yScrn   =   GetSystemMetrics(   SM_CYSCREEN   );
/*
SM_CXSCREEN,SM_CYSCREEN Width and height, in pixels, of the screen of the primary display monitor. These are the same values you obtain by calling GetDeviceCaps(hdcPrimaryMonitor, HORZRES/VERTRES).
*/

网友:
        int SBWidth = rect.Width();
        int SBHeight = rect.Height();
可以获取长和宽 ,但是设备的坐标如何获取,
比如 POINT Eestsouth;为东南角坐标 如何获取它

网友:
Width and height, in pixels, of the screen of the primary display monitor.宽度和高度,在映象点,主要监视器的屏幕

int  xScrn  =  GetSystemMetrics(  SM_CXSCREEN  );
int  yScrn  =  GetSystemMetrics(  SM_CYSCREEN  );
xScrn  获取的也应该是宽度吧?

网友:
左上端的坐标是(0,0)
右下端的坐标是(rect.Width(),rect.Height())
你说的东南角
Eestsouth.x=0;
Eestsouth.y=rect.Height();

网友:
xScrn  是宽度,单位是pix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