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取得系统时间的问题

楼主:
使用VS2005开发Wince5.0的应用程序,如何才能取得精确到毫秒的时间呢?

网友:
在PC的Windows下可以用timeGetTime,不过在WINCE下好像经常无效(不同的硬件平台,也就是不同的bsp)。

所以,现在自己做东西,都是直接让驱动层放个接口出来,调用CPU的Tick时钟,可以精确到uS级的。不过在OS中没有意义,精确到mS级已经算是应用层的极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etTickCount

网友:
好像GetTickCount无法取得年月日等日期吧。。

网友:
你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我想在VS2005平台下取得Wince的带有毫秒的日期,时间

网友:
GetTickCount()返回开机以来经过的毫秒数。
WINCE下的时间设置本来就不可能精确到毫秒的,何况一般都是用户在第一次开机时自己设置的,精确到秒就不错了。

一定要精确到毫秒级的日期时间,就必须能有一个精确的时钟源,比如从网上,或者从GSM/GPRS的对时信息进行同步。

网友:
还有个问题GetTickCount()在不同的平台下对应的精度是不同的。
比如PC上,好像只能精确到55毫秒。

网友:
GetTickCount()返回开机以来经过的毫秒数。
WINCE下的时间设置本来就不可能精确到毫秒的,何况一般都是用户在第一次开机时自己设置的,精确到秒就不错了。

一定要精确到毫秒级的日期时间,就必须能有一个精确的时钟源,比如从网上,或者从GSM/GPRS的对时信息进行同步。

to shuiyan

这些都没关系,我现在只是想从系统中取得年 月 日 小时 分钟 秒 毫秒精度度方面另有考虑

网友:
GetLocalTime 和 GetTickCount 组合一下就行了,对于年 月 日 小时 分钟 秒 完全相同的求TickCount的差值。

网友:
配合CTime 就可以得到日期,时,分,秒,毫秒

网友:
GetSystemTime()

typedef struct _SYSTEMTIME {
  WORD wYear;
  WORD wMonth;
  WORD wDayOfWeek;
  WORD wDay;
  WORD wHour;
  WORD wMinute;
  WORD wSecond;
  WORD wMilliseconds;
} SYSTEMTIME;

网友:
上边的各位,这些我都是要在VS2005下实现啊,我也知道用GetSystemsTime(),但这个在VS2005下我怎么都没能调通。

网友:
如果代码出问题,就贴上来一起看。

#include
#include

void main()
{
SYSTEMTIME systime;
GetLocalTime(&systime);//本地时间
cout<<"今天是:";
    cout<
cout<<"现在时间是:";
cout<
cout<<"星期"<
cout<
GetSystemTime(&systime);//系统时间
cout<<"现在时间是:";
cout<
cout<
}

网友:
它可能是不知道怎么format

网友:
不是不知道format ,是不知道如何使用C#程序从Wince中取得年 月 日 小时 分钟 秒 毫秒   这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