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如何增加文件夹?

楼主:
我们在编写driver的时候,会在platform.bib里面写下诸如:
PnpSpi.dll        $(_FLATRELEASEDIR)\PnpSpi.dll                NK        SH
这样的一句话。
现在的问题是,我不想把这个pnpspi放在系统默认的目录下,我想把它放在\seven_zhangxw\目录下,该如何操作?刚才试验了,修改成:
\seven_zhangxw\PnpSpi.dll        $(_FLATRELEASEDIR)\PnpSpi.dll                NK        SH

这么写编译通不过。
该如何办?谢谢!

网友:
platform.bib里还是原来那样写

写在platfor.dat里

Root:-Directory("seven_zhangxw")
Directory("\seven_zhangxw"):-File("PnpSpi.dll","\Windows\PnpSpi.dll")

网友:
哈哈,我刚刚发现platform.dat的秘密。我已经在编译了。没有想到你这么快。
但无论如何还是谢谢你,哈哈!

网友:
问题解决。散分!

网友A:
这样子做是可以,可是在你自定义的文件夹中有一个备份文件,同时在windos目录下还有一个相同的文件,这不是占用双倍的存储空间了吗?这样做了之后如何才能够去掉Windows目录下相同的文件,望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做是可以,可是在你自定义的文件夹中有一个备份文件,同时在windos目录下还有一个相同的文件,这不是占用双倍的存储空间了吗?这样做了之后如何才能够去掉Windows目录下相同的文件,望赐教!

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