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GPRS模块的兄弟给点建议,存编程问题,要思路

楼主:
小弟刚做GPRS通信不久,编程上思路比较窄!还请各位仁兄帮帮忙啊!
用单片机发AT命令时总要等待几MS,为了接收到GPRS回馈的信息,有的时候时间等长了,如等几秒的时候,中间就可能夹杂是其他的回馈信息,如call ready, pdp:...之类的,我的程序是每次发AT命令之后,都提取一下回馈信息,有的时候就提取到夹杂的信息,这样程序就都乱了,觉得这样做机构上也不是很合理,有好多的重复代码,各位谁能给我讲讲思路!
小弟先谢了!有谁想和小弟探讨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给我发邮件,wang_jianwei@edes.com.cn   or  wordess@126.com

网友:
SIMCom的模块了欢迎使用

网友:
有没有大侠给点建议啊

网友:
1、记住发送的命令的可能的返回
2、对收到的信息处理。
3、如果返回信息不属于可能的返回,重新等待读取信息。

网友:
能不能说的具体点?

网友:
可以使用一个简单的E/S判断,E表示event, S表示装态,发送命令后,状态转换到命令的应答接受,在这边做一个散转序列,实现不同返回值得判断并转向不同的处理函数中间处理!

网友:
中断方式

网友:
像楼上说的,采用中断方式接收。
有的命令发过去是会等待一会,但是你知道他正确的返回的,所以程序里边捕获需要的数据就可以了,例如“OK”或者“ERROR”,正确就发送下一条,否则重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