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listctrl之间控制的问题

楼主:
我在dialog上放两个listctrl:分别是List1,Llist2;
我的目的是点List1的某个Item的时候,List2刷新,并显示相应的列表;
比如:点List1中的“广东省”,则List2列表显示“广州”、“深圳”、“佛山”.........。

我的问题:
List1怎么控制List2?
是否需要派生两个子类?
class CList1: public CListCtrl ,class CList2: public CListCtrl

网友:
给两个控件加上两个控件变量,
在第一个List 的item change的时候,
m_listCtrl2.DeleteAllItem()
m_listCtrl2.InsertItem(....)

网友:
和子类没有任何关系的啦。

只与list的消息响应有关,当点击list1时,收到点击消息,然后程序控制更新list2

网友:
我的两个List都是自绘的,变量分别是m_listCtrl1、m_listCtrl2;
子类名为MyListctrl,我如何判断到底是那个List被点击了呢?

网友:
点击List1的某个Item的时候,我如何得知点的是List1还是List2呢?

网友:
有个很直接的方法就是 判断鼠标点击位置是在list1内还是list2内

网友:
LZ去补补Windows编程的基础吧,看看控件的消息。

网友:
我的基础确实是够烂的,正在补习中...............
可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啊

网友:
Quote=引用 1 楼 oh_my_god 的回复:]
给两个控件加上两个控件变量,
在第一个List 的item change的时候,
m_listCtrl2.DeleteAllItem()
m_listCtrl2.InsertItem(....)

网友:
已经搞定了
我是通过自定义消息来控制的,也不知道合不合理,反正是实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了
谢谢各位!
结贴去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