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下IIC驱动中的中断线程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
这段在IIC驱动中的中断线程的作用是什么啊?
能否详细解释一下里面的重要代码??
谢谢各位啦!
DWORD I2C_IntrThread(PVOID pArg)
{
        DWORD ret;

        // ???¨I2C????????????
        gI2CIntr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 ?????? I2C ????: ×??á????????, ???í I2C ????
        if (!(InterruptInitialize(g_I2CSysIntr, gI2CIntrEvent, 0, 0)))
        {
                CloseHandle(gI2CIntrEvent);
                RETAILMSG(1, (TEXT("ERROR: I2C Bus: Interrupt initialize failed.\r\n")));
                return 0;
        }

        // IIC ????????????????
        while (1)
        {
                ret = WaitForSingleObject(gI2CIntrEvent, INFINITE);
                if ((ret != WAIT_OBJECT_0) || (g_bKillIST == TRUE))                                        /* ?????????ò?í?ó·??ú */
                {
                        CloseHandle(gI2CIntrEvent);
                        RETAILMSG(1, (TEXT("INFO: I2C Bus Driver DeInit or Error Occur. \r\n")));
                        return 0;                                                                                                    /* ???????? */
                }

                switch(I2cStatus)
                {
                    // Start IIC Status
                    case I2C_STATUS_SETADDR:
                                if((v_pIICPregs->IICSTAT & 0x09) == 0)                                                // ·??????·????
                                {
                                        SetEvent(gI2CEvent);
                                        IICError = I2C_ERROR_NO_ERR;
                                }
                                else
                                {
                                        if (I2cCurSla & I2C_READ)
                                                v_pIICPregs->IICSTAT = (2 << 6) | (0<<5) | (1<<4);        // ??????
                                        else
                                                v_pIICPregs->IICSTAT = (3 << 6) | (0<<5) | (1<<4);        // ??????

                                        IICCON_DACK(v_pIICPregs->IICCON);
                                        Sleep(1);                                                                                                // ?????á???????ú?ú?ê±?

                                        SetEvent(gI2CEvent);
                                        IICError = I2C_ERROR_SETADDR;
                                }
                        break;

                    // Send Bytes Status
                    case I2C_STATUS_SEND:
                            if((v_pIICPregs->IICSTAT & 0x09) == 0)                                                // ????????·???
                            {
                                        IICError = I2C_ERROR_NO_ERR;
                                        SetEvent(gI2CEvent);
                            }
                            else
                            {
                                    v_pIICPregs->IICSTAT = (3 << 6) | (0 << 5) | (1 << 4);

                                        IICCON_DACK(v_pIICPregs->IICCON);
                                        Sleep(1);                                                                                                // ?????á???????ú?ú?ê±?

                                        IICError = I2C_ERROR_SEND;
                                        SetEvent(gI2CEvent);
                                }
                     break;

                    // Receive Bytes
                    case I2C_STATUS_RECEIVE:
                            if((v_pIICPregs->IICSTAT & 0x08) == 0)
                            {

                                        IICError = I2C_ERROR_NO_ERR;
                                        SetEvent(gI2CEvent);
                            }
                            else
                            {
                                           // ·????á??????
                                        v_pIICPregs->IICSTAT = (2 << 6) | (0 << 5) | (1 << 4);
                                        IICCON_DACK(v_pIICPregs->IICCON);
                                        Sleep(1);                                                                                        // ?????á???????ú?ú?ê±?

                                        IICError = I2C_ERROR_RECEIVE;
                                        SetEvent(gI2CEvent);
                            }
                    break;

                        default:
                          break;
                }

                InterruptDone(g_I2CSysIntr);
        }

}

网友:
这个是带注解的:
DWORD I2C_IntrThread(PVOID pArg)
{
        DWORD ret;

        // 创建I2C中断中断事件
        gI2CIntr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 初始化 I2C 中断: 注册中断事件, 允许 I2C 中断
        if (!(InterruptInitialize(g_I2CSysIntr, gI2CIntrEvent, 0, 0)))
        {
                CloseHandle(gI2CIntrEvent);
                RETAILMSG(1, (TEXT("ERROR: I2C Bus: Interrupt initialize failed.\r\n")));
                return 0;
        }

        // IIC 中断线程开始运行
        while (1)
        {
                ret = WaitForSingleObject(gI2CIntrEvent, INFINITE);
                if ((ret != WAIT_OBJECT_0) || (g_bKillIST == TRUE))                                        /* 驱动卸载或错误发生 */
                {
                        CloseHandle(gI2CIntrEvent);
                        RETAILMSG(1, (TEXT("INFO: I2C Bus Driver DeInit or Error Occur. \r\n")));
                        return 0;                                                                                                    /* 线程退出 */
                }

                switch(I2cStatus)
                {
                    // Start IIC Status
                    case I2C_STATUS_SETADDR:
                                if((v_pIICPregs->IICSTAT & 0x09) == 0)                                                // 发送地址成功
                                {
                                        SetEvent(gI2CEvent);
                                        IICError = I2C_ERROR_NO_ERR;
                                }
                                else
                                {
                                        if (I2cCurSla & I2C_READ)
                                                v_pIICPregs->IICSTAT = (2 << 6) | (0<<5) | (1<<4);        // 读终止
                                        else
                                                v_pIICPregs->IICSTAT = (3 << 6) | (0<<5) | (1<<4);        // 写终止

                                        IICCON_DACK(v_pIICPregs->IICCON);
                                        Sleep(1);                                                                                                // 等待结束信号产生完毕

                                        SetEvent(gI2CEvent);
                                        IICError = I2C_ERROR_SETADDR;
                                }
                        break;

                    // Send Bytes Status
                    case I2C_STATUS_SEND:
                            if((v_pIICPregs->IICSTAT & 0x09) == 0)                                                // 数据成功发送
                            {
                                        IICError = I2C_ERROR_NO_ERR;
                                        SetEvent(gI2CEvent);
                            }
                            else
                            {
                                    v_pIICPregs->IICSTAT = (3 << 6) | (0 << 5) | (1 << 4);

                                        IICCON_DACK(v_pIICPregs->IICCON);
                                        Sleep(1);                                                                                                // 等待结束信号产生完毕

                                        IICError = I2C_ERROR_SEND;
                                        SetEvent(gI2CEvent);
                                }
                     break;

                    // Receive Bytes
                    case I2C_STATUS_RECEIVE:
                            if((v_pIICPregs->IICSTAT & 0x08) == 0)
                            {

                                        IICError = I2C_ERROR_NO_ERR;
                                        SetEvent(gI2CEvent);
                            }
                            else
                            {
                                           // 发送结束信号
                                        v_pIICPregs->IICSTAT = (2 << 6) | (0 << 5) | (1 << 4);
                                        IICCON_DACK(v_pIICPregs->IICCON);
                                        Sleep(1);                                                                                        // 等待结束信号产生完毕

                                        IICError = I2C_ERROR_RECEIVE;
                                        SetEvent(gI2CEvent);
                            }
                    break;

                        default:
                          break;
                }

                InterruptDone(g_I2CSysIntr);
        }

}

网友:
主要是CASE语句这块
请了解IIC驱动的高手结合IIC总线协议帮我分析一下
谢谢大家啦!

网友:
这个地方就要你对照datasheet中关于i2c寄存器的 说明部分了,  并且上面得主是很详细, 了解协议先

网友:
这里中断线程在整个程序中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它是怎么影响整个程序的啊?不解啊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