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kitl特性内核的启动问题!!!

楼主:
使用优龙提供的bsp bvdmain,将kitl特性去掉,生成的NK.bin下载到开发板YL-P270,Windows ce可以正常启动,之后我编译了一个带kitl特性的内核,下载到开发板之后串口打印如下:

Image start: 0x96CB8000 length: 0x01B17BD4 cache location: 0x96CB8000
Got EDBG_CMD_JUMPIMG
Got EDBG_CMD_CONFIG, flags:0x00000000
Network Transfer Complete
Verify checksums...
Checksums verified correct.
Found pTOC signature.
ROMHDR at Address 0x987CDDB0
RomHdr.ulRAMStart=0x987D0000 RomHdr.physfirst=0x96CB8000.
Download successful! Jumping to image at 0x96CB9000...
******************************************************
******************************************************
******************************************************
******************************************************
******************************************************
OEMInitDebugSerial using UART1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Jun 24 2004 at 18:21:58
ProcessorType=0411  Revision=7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96cb97d4
+OEMKitlInit
Checking for DM9000A Ethernet controller...
+DM9000AInit(0xB6700000, 00:15:F2:74:09:08)
[dm9: Chip signature is 0x0A469000
val =00000000, m_nIoMode:00000002  m_nIoMaxPad:00000001
DM9000A Ethernet controller initialized.
+DM9000ASetOptions
-DM9000ASetOptions
Dump Driver_Globals (ether stuff only) at : 0xBA8BB000
  pDriverGlobals->eth.EbootMagicNum= 0x45424F54
  pDriverGlobals->eth.etherEnabled= 0x0
  pDriverGlobals->eth.etherFlags= 0x0
  pDriverGlobals->eth.TargetAddr.dwIP= 0xBA0A560A
  pDriverGlobals->eth.TargetAddr.wMAC= 0xBA8BB908
  pDriverGlobals->eth.TargetAddr.wPort= 0x9105
  pDriverGlobals->eth.DownloadHostAddr.dwIP= 0xBC0A560A
  pDriverGlobals->eth.DownloadHostAddr.wMAC= 0xBA8BB918
  pDriverGlobals->eth.DownloadHostAddr.wPort= 0x9105
  pDriverGlobals->eth.DbgHostAddr.dwIP= 0x0
  pDriverGlobals->eth.DbgHostAddr.wMAC= 0xBA8BB924
  pDriverGlobals->eth.DbgHostAddr.wPort= 0x0
  pDriverGlobals->eth.KdbgHostAddr.dwIP= 0x0
  pDriverGlobals->eth.KdbgHostAddr.wMAC= 0xBA8BB930
  pDriverGlobals->eth.KdbgHostAddr.wPort= 0x0
  pDriverGlobals->eth.PpshHostAddr.dwIP= 0x0
  pDriverGlobals->eth.PpshHostAddr.wMAC= 0xBA8BB93C
  pDriverGlobals->eth.PpshHostAddr.wPort= 0x0
  pDriverGlobals->eth.SubnetMask= 0xFFFFFF
  pDriverGlobals->eth.DHCPLeaseTime= 0x3F480
  pDriverGlobals->eth.EdbgFlags= 0x1

OEMether IP Addr: 10.86.10.186
OEMether IP netmask: 255.255.255.0
Device XSC1BD2312, IP 10.86.10.186, Port 981
Calling EdbgInitDHCP
-OEMKitlInit
!Kitl buffer specified by OAL is not required, ignore...
Host connected
Host IP: 10.86.10.188, port 1415
KeyIndex 0 = -1
KeyIndex 1 = -1
KeyIndex 2 = -1
KeyIndex 3 = -1
KeyIndex 4 = -1
KeyIndex 5 = -4194305
KeyIndex 6 = -4194305
KeyIndex 7 = -1
+KITLRegisterDfltClient, service:0
+KITLRegisterDfltClient, service:1
KITLGlobalState == 0x61
KITL Initialized
Waiting for service 'DBGMSG' to connect..., fUseSysCalls = 0
ProcessAdminMsg: Receive Config message for service DBGMSG
ProcessAdminMsg: Receive Config message for service PPSH
ProcessAdminMsg: Receive Config message for service DBGMSG
ProcessAdminMsg: Receive Config message for service DBGMSG
ProcessAdminMsg: Receive Config message for service PPSH

串口打印到这里就再也没有任何打印了,LCD上什么都没有,只有背光。在PB工程下有如下信息:
0 PID:0 TID:0 XSCDBG:Trace initialized: CFG:987f105c  Buffer: 987efb08, 14f0
0 PID:0 TID:0 NK Kernel: DEBUGCHK failed in file c:\macallan\private\winceos\coreos\nk\kitl\ethdbg.c at line 147

请高手指点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是我的信息不够详细么?自己先顶起

网友:
kitl需要建立连接,从你的提示信息看,连接没有成功建立,所以无法正常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是我的信息不够详细么?自己先顶起

哦,我记得回了你的。怎么不见了。
KITL上个月我玩过。

楼主你的KITL应该可以起来,只是你以debug模式编译。
debug模式不怎么好,总是会有错的。你以release编译吧。我就是这样的。
如果我没有猜错0 PID:0 TID:0 NK Kernel: DEBUGCHK failed in file c:\macallan\private\winceos\coreos\nk\kitl\ethdbg.c at line 147 这句话就停止了
并且弹出个对话框。我就是遇到这个情况。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1127/11/ffaf4d6d-75af-40f2-b36c-5168f80aea13.html
这是我以前发的帖子,怎么做的我都贴了图了,你看看对你有帮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是我的信息不够详细么?自己先顶起

哦,我记得回了你的。怎么不见了。
KITL上个月我玩过。

楼主你的KITL应该可以起来,只是你以debug模式编译。
debug模式不怎么好,总是会有错的。你以release编译吧。我就是这样的。
如果我没有猜错0 PID:0 TID:0 NK Kernel: DEBUGCHK failed in file c:\macallan\private\winceos\coreos\nk\kitl\ethdbg.c at line 147 这句话就…
\

学习了,从来没有用过kitl的,觉得太慢了。

网友:
支持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是我的信息不够详细么?自己先顶起

哦,我记得回了你的。怎么不见了。
KITL上个月我玩过。

楼主你的KITL应该可以起来,只是你以debug模式编译。
debug模式不怎么好,总是会有错的。你以release编译吧。我就是这样的。
如果我没有猜错0 PID:0 TID:0 NK Kernel: DEBUGCHK failed in file c:\macallan\private\winceos\coreos\nk\kitl\ethdbg.c at line 147 这句话就…

网友:
严重感谢各位,特别是gooogleman ,按照你的说明,我改成了release的kitl版本,问题出现了变化,如下:

ROMHDR at Address 0x97A98C24
RomHdr.ulRAMStart=0x97AA0000 RomHdr.physfirst=0x96CB8000.
Download successful! Jumping to image at 0x96CB9000...

******************************************************
******************************************************
******************************************************
******************************************************
******************************************************
OEMInitDebugSerial using UART1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Jun 24 2004 at 18:25:00
ProcessorType=0411  Revision=7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96cb97d4
+OEMKitlInit
Checking for DM9000A Ethernet controller...
+DM9000AInit(0xB6700000, 00:15:F2:74:09:08)
[dm9: Chip signature is 0x0A469000
val =00000000, m_nIoMode:00000002  m_nIoMaxPad:00000001
DM9000A Ethernet controller initialized.
+DM9000ASetOptions
-DM9000ASetOptions

Dump Driver_Globals (ether stuff only) at : 0xBA8BB000
  pDriverGlobals->eth.EbootMagicNum= 0x45424F54
  pDriverGlobals->eth.etherEnabled= 0x0
  pDriverGlobals->eth.etherFlags= 0x0
  pDriverGlobals->eth.TargetAddr.dwIP= 0xB00A8C0
  pDriverGlobals->eth.TargetAddr.wMAC= 0xBA8BB908
  pDriverGlobals->eth.TargetAddr.wPort= 0xA60A
  pDriverGlobals->eth.DownloadHostAddr.dwIP= 0xBC00A8C0
  pDriverGlobals->eth.DownloadHostAddr.wMAC= 0xBA8BB918
  pDriverGlobals->eth.DownloadHostAddr.wPort= 0xA60A
  pDriverGlobals->eth.DbgHostAddr.dwIP= 0x0
  pDriverGlobals->eth.DbgHostAddr.wMAC= 0xBA8BB924
  pDriverGlobals->eth.DbgHostAddr.wPort= 0x0
  pDriverGlobals->eth.KdbgHostAddr.dwIP= 0x0
  pDriverGlobals->eth.KdbgHostAddr.wMAC= 0xBA8BB930
  pDriverGlobals->eth.KdbgHostAddr.wPort= 0x0
  pDriverGlobals->eth.PpshHostAddr.dwIP= 0x0
  pDriverGlobals->eth.PpshHostAddr.wMAC= 0xBA8BB93C
  pDriverGlobals->eth.PpshHostAddr.wPort= 0x0
  pDriverGlobals->eth.SubnetMask= 0xFFFFFF
  pDriverGlobals->eth.DHCPLeaseTime= 0x3F480
  pDriverGlobals->eth.EdbgFlags= 0x1

OEMether IP Addr: 192.168.0.11
OEMether IP netmask: 255.255.255.0
Device XSC1BD2312, IP 192.168.0.11, Port 981
Calling EdbgInitDHCP
-OEMKitlInit

!Kitl buffer specified by OAL is not required, ignore...
Host connected
Host IP: 192.168.0.188, port 2724
KITLGlobalState == 0x61
KITL Initialized
+OEMKitlInit
Checking for DM9000A Ethernet controller...
+DM9000AInit(0xB6700000, 00:15:F2:74:09:08)
[dm9: Chip signature is 0x0A469000
val =00000000, m_nIoMode:00000002  m_nIoMaxPad:00000001
DM9000A Ethernet controller initialized.
+DM9000ASetOptions
-DM9000ASetOptions
OEMether IP Addr: 192.168.0.11
OEMether IP netmask: 255.255.255.0
Device XSC1BD2312, IP 192.168.0.11, Port 981
Calling EdbgInitDHCP
-OEMKitlInit

!Kitl buffer specified by OAL is not required, ignore...
KITLGlobalState == 0x61
KITL Initialized
KITL: Leaving polling mode...
+DM9000AEnableInts
-DM9000AEnableInts

串口打印到上面的地方就挂掉了,LCD仍然是白屏,pb这次打印如下:
he Kernel Debugger is waiting to connect with target.
      0 PID:0 TID:0 XSCDBG:Trace initialized: CFG:97ac0bdc  Buffer: 97abf688, 14f0

从字面上来看,我的理解是挂在网口驱动里面了,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不带kitl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呢

网友:
其实我使用的是USB的KITL,麻烦比网卡少。

你现在是根本没有连接上ARM,he Kernel Debugger is waiting to connect with target.
还有,你使用网卡,一定要使用eboot下载 NK,因为eboot有网卡关于KITL的初始化。
如果实在不行,换USB试试吧。

网友:
使用KITL必须要有连接,否则就起不来。

网友:
谢谢!

使用USB连接的话需要做哪些工作,直接连接上USB然后再connectivity options中选择USB就可以了么?

我做了修改,但是在pb中打印了如下的语句,并且没有出现内核下载的界面:

(CoreCon)  15:27:40 12/18/2008 中国标准时间:  Failed to connect debug message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transport settings.
(CoreCon)  15:27:40 12/18/2008 中国标准时间:  Transport service failed to connect
(CoreCon)  15:27:40 12/18/2008 中国标准时间:  Warning:  One or more services failed to connect.  Make sure that the service is properly configured.

网友:
设置都不对
-----------------------
你好好看看我上面给你我的原来的帖子

我把所有东西头说出来了

网友:
我用的是开办板优龙的yl-p270,看了一下kitl的初始化代码,它直接初始化的就是网口,估计它带的这个bsp不支持其它的接口调试了。另外,gooogleman大侠是如何实现通过USB下载内核的?

各位大侠,我的串口死在下面这个地方的问题仍旧没有解决,望多多支持啊,小弟刚起步

!Kitl buffer specified by OAL is not required, ignore...
KITLGlobalState == 0x61
KITL Initialized
KITL: Leaving polling mode...
+DM9000AEnableInts
-DM9000AEnableInts

网友:
USB是不需要 在bootloader初始化的。所以反而好用

我的是三星,你的PXA270估计也是差不多。

实在不行就别搞了。只有内核启动不了的时候使用KITL有点帮助,其余的还是打印一下信息好点。

网友:
恩,好的,有空闲的时候就弄一下,一般情况下还是不弄了,谢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