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关机函数

楼主:
问一下,,在WINCE5中当我按下一关机按扭时WINCE会调用那一个函数呀,,就在PB5中的那一个文件的函数可以去调用硬件实现软关机,而不是拔掉电源

网友:
试试看SetSystemPowerState()或者KernelIoControl()。

网友:
你所谓的软关机是sleep呢,还是切断电源?

网友A:
Sleep 的话 可以调用GwesPowerOffSystem
切断电源的话,wince本身是没这个功能的,如果自己在硬件上实现了,一般会实现为一个IOCTL,那么就调用 KernelIoControl() 和对应的IOCTL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eep 的话 可以调用GwesPowerOffSystem
切断电源的话,wince本身是没这个功能的,如果自己在硬件上实现了,一般会实现为一个IOCTL,那么就调用 KernelIoControl() 和对应的IOCTL

记住了,貌似很多开发板都有按钮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嗯,,,非常感谢
如果让它sleep的话,我是否在动一下鼠标或键盘它就会再次返回到原来开机的状态呢。。如何实现??
还有就是KernelIoControl() 这个函数和其它的那些IOCTL 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非常感谢
如果让它sleep的话,我是否在动一下鼠标或键盘它就会再次返回到原来开机的状态呢。。如何实现??
还有就是KernelIoControl() 这个函数和其它的那些IOCTL 有关??

要从唤醒的话,需要增减对应的唤醒源,这个看一下SOC支持哪些唤醒源,并把相应的mask位打开即可。
KernelIoControl只是一个驱动/应用程序调用kernel API的手段

网友:
系统自带的PDD在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PM/PDD目录
platform.cpp中

PlatformMapPowerStateHint()函数函数负责把电源状态标记映射为电源状态的名称

在这里可以截取到“开始->关机”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