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Linu下的usb键盘问题 高分!!!

楼主:
我嵌入式设备上的Linux系统下使用usb键盘
直接输入没有字符显示
cat /dev/input/event0时,按键,会输出一堆乱码
这能说明的usb键盘已经驱动上了吗?
请问我如何能获得正确的输入?

网友:
编译kernel的时候选中usb,console的选项没?
疑惑:cat /dev/input/event0是怎么敲进去的?

网友:
疑惑:cat /dev/input/event0是怎么敲进去的?
这个是在超级终端上用pc的键盘敲进去的,我给设备安装的usb的一个小键盘,其实也有点疑惑这两个键盘的关系.

另外,就算我编译kernel时选择了console,如果我想通过打开文件,读取文件来获得键盘输入?该如何做呢?
我尝试了 open("/dev/event0",RD_WR);然后read,然后敲键,结果什么也读不到.
内核是2.4.18的.

网友: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类似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直接读取/dev/input/eventX,然后使用input_event进行转换。
co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struct input_event buff;
int fd;
int read_nu;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fd = open("/dev/input/event0", O_RDONLY);
        if (fd < 0)
        {
            perror("can not open device usbkeyboard");
            exit(1);
        }
        int i = 0;
        printf("--fd:%d--\n",fd);
        while(1)
        {
                while(read(fd,&buff,sizeof(struct input_event))==0)
                {
                        ;
                }
                //if(buff.code > 40)
                    printf("type:%d code:%d value:%d\n",buff.type,buff.code,buff.value);

                #if 0
                i++;
                if(i > 12)
                {
                        break;
            }
            #endif
        }

        close(fd);
    return 1;
}